铅酸电池组,每一块都要充满用吗?

楼主(2024-06-26):
我认为不要每一块都充满,容量低的充满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容量不均,串联充电,充电后期容量小的容易析气失水,放电后期容量小的容易过放,趋向于加大电池之间的差距,

所以我认为,串联充电,充电器应该适当降低充电电压,容量小的电瓶充满了即可停止充电,容量大的没充满问题不大,, ,这样,容量小的电压偏高➤自放电较大,容量大的电压偏低➤自放电较小,趋向于平衡。

网友:
怎样折腾也敌不过厂家的精准报废计划。

网友A:
必须平衡,所以每一个都必须充满

网友B:
电池组咋还有容量不一样的?这样不好吧

网友:
铅酸电池寿命就摆在那里

网友:
都充满会好一些吧

网友:
一颗没满,其他会跟随一直充满,所以之前坛友折腾的铅酸均衡充我也参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组咋还有容量不一样的?这样不好吧

产品都有误差呀,一般到使用后期差距会变大吧,我见过一组,说是13安时的,但上面有小标签贴着125、137、138、139,鬼知道啥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平衡,所以每一个都必须充满

不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霸道

网友:
铅酸电池的特性 一般都有细微电压差 没有锂电池那么敏感  所以可以不用平衡充

网友:
12V由6个串联。是否可以把锂电池充电管理技术移植一下。

网友:
还是必须都充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霸道

平衡了效果更好
不平衡就各种毛病吧,反正建议平衡

网友:
搞5个独立的12V电瓶充电器分别给5个电池充电,电池组单独引一组线用于充电,简单粗暴。

网友:
铅酸是要充满和放完才好

网友C:
  前几天 搞拆一组 5块 2021年11月份的 充电十几次 天天吃灰 ,电压基本一样  就一块 差了 0.04   当时很少震惊   ……

  不过 缺水严重  没充几次电  里面没有水 略干   每隔加里 15ML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 搞拆一组 5块 2021年11月份的 充电十几次 天天吃灰 ,电压基本一样  就一块 差了 0.04   当时很 ...

里面液体多了是不应该高电压快充的,当快满时,极板之间产生大量气泡会挤占液体空间,造成液面大幅上升,这时液面太高就容易向外溢酸,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液体多了是不应该高电压快充的,当快满时,极板之间产生大量气泡会挤占液体空间,造成液面大幅上升, ...

  不加满  在极板间看见就行了   慢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