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P30反复重启在HUAWEI界面不进系统~CPU虚焊引起的又一例故障维修

楼主(2024-06-26):
俺自用的备用机华为P30,卡HUAWEI LOGO界面反复重启

拆下主板,散热硅脂擦掉了拍的

主板CPU屏蔽罩拆下,CPU上擦干净

主板上手术台,我用到三把刀

快克861直风枪拆下上层DDR

再拆下CPU,来个合影

CPU除胶后植锡(日本进口千住锡膏),用了新买的阿毛植锡台及垫子

CPU植好锡后的样子

DDR运存植好锡

主板CPU除胶后拖平焊盘,清洗干净

CPU DDR焊前合影

吉之荣7700A旋风枪先焊CPU

海思HI3680(麒麟980)CPU来个特写

再焊上三星DDR

主板装机壳中先准备测试下开机

开机进系统了,不知不觉又是半夜了

重新装上所有配件后测试各项功能OK,对主板进行散热处理,CPU上层涂上散热凝胶

屏幕中框CPU处及充电芯片处也需打上适量散热凝胶

装好摄像头等

主板护板锁好螺丝

开机进入系统,再次对各功能进行测试OK

完美修复华为P30反复重启卡HUAWEI界面问题

END
没得鸡腿吃了
准备降回安卓系统来用了(备用机)

网友A:
我有个荣耀8X,家人使用不小心点着升级到了鸿蒙3了,我也想退回安卓,不知道方法。按网上方法用华为手机助手,只能退回鸿蒙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荣耀8X,家人使用不小心点着升级到了鸿蒙3了,我也想退回安卓,不知道方法。按网上方法用华为手机助 ...

华为系统好像都不能降级

网友B:
这个就不要发到这论坛了

网友:
好手艺,又是一台好机

网友:
CPU虚焊在各种手机上都经常出现,这个工艺似乎还有不少缺陷。

网友:
竟然有好多空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要发到这论坛了

没鸡腿吃也要发,哈哈哈

楼主:
已降回安卓系统使用

网友:
请教下是980的虚焊率高还是那谁家的火龙的高

网友:
这人是专业的,喷不了,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荣耀8X,家人使用不小心点着升级到了鸿蒙3了,我也想退回安卓,不知道方法。按网上方法用华为手机助 ...

前段时间把nova3成功降级成出厂版本,废了老大劲

网友:
这是专业选手啊,设备齐全型的

网友C:
970也是CPU虚焊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0也是CPU虚焊大户

华为老机型好多都会U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