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造一下罗技M585的按键手感,减小按键的克力数

楼主(2024-06-26):
罗技M585鼠标的有点还不少,长续航,外形小巧,蓝牙加优联。

缺点只有一个,按键手感实在是太硬了,其中中键是最不能忍受的,按下去力度声音都是咔哒咔哒声音,我平时工作是要设计建模的,中键的使用频率比一般人要高很多,所以又得折腾一番。

罗技M585一个,罗技还有个同款M590,差别就是590内部是静音微动,其他都是一样的。

拆解很简单,不用去脚贴,这点好评,螺丝就藏在接收器的下面。

内部看到留个按键,左右键,滚轮按个按键,设备切换键,这次改造的是鼠标中键和左右键。中键藏在滚轮的后方。

中键用的最最最最廉价的四脚超大力度的微动,简直无语了。
我把它的金属盖板掀开,扔垃圾桶,内部的锅仔弹片拿出来,用其他东西对他施加压力,最后放回去。

盖上几层美纹纸。。。。
感觉很潦草,但是也能用。

左右键用的是欧姆龙中最廉价的微动7N,500万寿命,这微动触发压力也是有点大,也可能是外壳原因,这次不想换微动。

在按键柱上面贴四层美纹纸,用于减少按压的行程,这样体感压力应该会少一些

好了安装回去,完工,中键的改变最为明显,按压的咔哒声没有了,力道居然是所有按键里最小的了,甚至滚轮的时候还会误触中键,不过也无所谓了,误触也好过按断手指,毕竟在设计领域中键是最重要的按键,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网友:
背面还有个蓝牙芯片

网友A:
侧键不能改成中键吗?我的罗技改了,不再食指按滚轮,拇指按侧键很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键不能改成中键吗?我的罗技改了,不再食指按滚轮,拇指按侧键很省力。 ...

这个鼠标的侧键也是贴片微动,按键力度也不小的

网友B:
我用的M590,感觉静音的办公用很舒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M590,感觉静音的办公用很舒适

静音鼠标按下去手感闷闷的不太喜欢,怎么这里工作也不要求多静音,画图时键盘都噼里啪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音鼠标按下去手感闷闷的不太喜欢,怎么这里工作也不要求多静音,画图时键盘都噼里啪啦的 ...

感觉静音的更容易坏,里面就是个锅仔片

网友:
按键柱加长更硬啊,应该削减,还是换微动吧

网友:
鼠标用那种四四方方的微动很难受,按得手指关节疼。

网友:
小鼠标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有个M590  这个外皮容易脱落,粘过一次了    我还是习惯用M546,感觉更小巧,中间的滚轮超级顺滑,零阻力

网友D:
我也一样的型号,中键确实难按,我把滚轮下面的弹簧去掉了。蓝牙+u联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M590  这个外皮容易脱落,粘过一次了    我还是习惯用M546,感觉更小巧,中间的滚轮超级顺滑,零阻力 ...

我看过别人脱落的大概是软胶材质,我这个是硬胶,应该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样的型号,中键确实难按,我把滚轮下面的弹簧去掉了。蓝牙+u联很方便。 ...

主要是这种微动是锅仔片,天生硬质手感,去了弹簧减少不了作用力的

网友:
一开始把鼠标脚贴拆了吧

网友:
需求才有动力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自己更换微动

网友:
我的几十元双飞燕鼠标,两三月后锅仔片不回弹,用尖嘴钳修复后凑合用,没之前的回弹段落。长方微动耐用些,便宜的力度偏大,以前有微型弹簧结构,后来简化成一体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