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时光耦是由导通转为断开,如何让它不断开?

楼主(2024-06-26):
两个光耦,我已经确定哪个是过压保护。保护时光耦是由导通转为断开,如何让它不断开?

我监测电压发现:光耦控制端电压是由1.2v逐渐减到1.04左右,光耦是由导通转为断开。
如何才能做到让它不断开?有点难。
在光耦输出端解决,也有点难。光耦导通时5.5v左右压降。当光耦断开是7.8v压降。

网友A:
就是让控制端一直保持1.2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让控制端一直保持1.2V吗

对。这里就不会把过压信号传递到控制端。

网友:
另外给它一个1.2伏,记得串个二极管隔离一下。

网友:
光耦控制端应该还有上、下的分压电路,才能使工作电压电压从1.2v逐渐减到1.04V。如果减小上分压电阻阻值,或者增加下分压电阻的阻值,都能使电压的变化范围提高,使分压的低限提高到1.04V以上。
请贴出电路图,大家才能分析,提出最可靠的解决方法。

网友:
接个稳压管或电阻

网友B:
次级短路得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次级短路得了呗

怕烧。这两天已经快把走线弄明白了。搞这个重点在学习,不是弄完工就不管了。

楼主:
稳压管没有合适的。电阻又不知道多大正好。电位器,也不好调,阻值不对它直接保护。

网友:
简单总结一下:不让断开,那不就是把它去掉,直接上短接不就行了

网友:
817光耦吗?次级是个三极管,如果要让它常通,且压降5.5V左右,可以尝试拆掉光耦,用一只5V左右TVS或者稳压二极管贴在次级位置实现5V左右的电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