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电动车控制器60/72v电压自动识别

楼主(2024-06-26):
带着问题拆机,控制器电压切换有些是一根转换线对插,我就想知道这种没有转换线的是怎么实现电压切换的,真的是自动识别吗?还没骑行到没电,所以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

比如62/72v,72v电池63v真的会断掉吗?还是以52.5v最低保护电压,

有文介绍说要学习线重新识别

网友:
等大神解答

楼主:
对插线的能理解,自动切换的还是真是先进,真能做到吗,它就知道我装的多少伏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插线的能理解,自动切换的还是真是先进,真能做到吗,它就知道我装的多少伏的电池? ...

它会假设你装的电池在正常状态再判断

网友A:
单片机读取输入电压,依照程序判断是60v和72v,很容易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读取输入电压,依照程序判断是60v和72v,很容易吧。

我觉得最先进的还是三模自动转换功能,霍尔线和电机三线随便接,他会弄出前进给你。。

网友:
应该是根据你最充满电最高电压来识别的吧。

网友C:
是这样子的,首先60V对比72V或者48V对比60V的电压区域有明显重合所以会增加60V单独设置对接线,然后用ADC读取电池电压确认48V或者72V再相应做电压上下限保护.这里出现极限情况就会出状况,例如一组严重亏电的72V电池电压只有50V先断开在重新接到控制器那就被识别为48V电池会继续开机,直到检测到48V下限才停止工作.而60V电池在没有短接识别线的情况满电会识别为72V电池,电池电量快没有了就会识别为48V电池.

网友D:
控制器是被水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子的,首先60V对比72V或者48V对比60V的电压区域有明显重合所以会增加60V单独设置对接线,然后用ADC读取 ...

仁兄说话不打标点符号,这是一口气说完啊!感谢兄弟解惑,虽说没打标点符号,但我清楚仁兄是看懂了楼主的意思的,

网友E:
还有一种,是靠按钮,杀车来切换,也不用插线,,我认为这种最靠谱还方便

网友F:
没理解透  反正插与不插好像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理解透  反正插与不插好像没什么区别

要到电池没电的时候才会起作用,我问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是靠按钮,杀车来切换,也不用插线,,我认为这种最靠谱还方便

你这个是指带电压对插线的控制器,这个好实现,直接牵根线到车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器是被水泡了吗?

没有啊,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先进的还是三模自动转换功能,霍尔线和电机三线随便接,他会弄出前进给你。。 ...

先进是先进但我们涉及不到,单片机就完成了,不过电压切换还有点研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读取输入电压,依照程序判断是60v和72v,很容易吧。

哈哈,这个还用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指带电压对插线的控制器,这个好实现,直接牵根线到车头就行

不是哦,不用任何工具,,按几下刹车和邮门,就可以切换电压,不过用这种方法的,都是带显示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仁兄说话不打标点符号,这是一口气说完啊!感谢兄弟解惑,虽说没打标点符号,但我清楚仁兄是看懂了楼主的 ...

这位兄弟是学汉语言古文专业的,但又精通电子,在古代就是妥妥的文武双全呀!

网友:
按我们做控制器的思路,上电的时候按住啥东西,保持个20s,30s,进入60v程序,否则出厂7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