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ID控制开关电源的稳压,靠谱吗?

楼主(2024-06-26):
看了这个坛友的帖子,一开始没看懂,后来看了作者的补充说明,大概明白了实现原理,就是用INA226去检测电源的输出电压,然后与设置的电压进行比较,然后用PID的方式去稳压到预设电压,有点类似恒温电烙铁的控温过程,但是这种方式的瞬间响应靠谱吗?会不会反应有点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9710-1-1.html

网友:
我解决不了问题,但我可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网友:
靠不靠谱咱先放一下,小呆我让你靠边!听见没!

网友:
普通应用应该够用了

网友:
普通稳压电源大部分也是PI调整,只是一般模拟实现,数控电源现在到处都有,大部分一个PWM周期控制一次,速度没问题,且控制器灵活性大大优于模拟控制器,你说的问题不大存在。

网友A:
当然靠谱了,PID解决工业现场95%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靠谱了,PID解决工业现场95%的问题

正常模拟反馈会很快,但是这种要到单片机里去计算比较然后再调整,这个过程感觉在速度上会慢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模拟反馈会很快,但是这种要到单片机里去计算比较然后再调整,这个过程感觉在速度上会慢很多 ...

靠"感觉"那是不准的.现在的2元级MCU主频做到144Mhz反应那是ns级足够应付环路级控制,方案和算法才是关键.

网友:
现在多玩这么高深的了吗?害得我专门去百度了一下PID,结果……再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模拟反馈会很快,但是这种要到单片机里去计算比较然后再调整,这个过程感觉在速度上会慢很多 ...

你玩单片机的,你不知道单片机的运行速度麽,一个指令最多几us,慢能慢到哪儿去,
50ms反馈一次,你感觉不出来慢吧

网友B:
确实有点慢,为了防止电压过冲,我降低了采样速度,0-15v升压需要4秒稳定。当然还有上升空间,但是调参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玩单片机的,你不知道单片机的运行速度麽,一个指令最多几us,慢能慢到哪儿去,
50ms反馈一次,你感觉 ...

50ms反馈一次,做电源不够快吧

网友:
PID好像主要是针棉后端变化规律来的,反正恒流类也用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0ms反馈一次,做电源不够快吧

你做单片机程序的,自己定啊,不够快就10ms、5ms、2ms,自己做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做单片机程序的,自己定啊,不够快就10ms、5ms、2ms,自己做主

话是不错,实际做起来不是那么回事.
电压是ADC采样来的,ADC够快不?
ADC够快了,采到的数据有没干扰?
干扰滤除了,PWM能够那么快更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点慢,为了防止电压过冲,我降低了采样速度,0-15v升压需要4秒稳定。当然还有上升空间,但是调参太麻 ...

在电流变化比较剧烈的时候,可能你的电压就稳不住了,因为反应不过来

网友:
一般用用还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话是不错,实际做起来不是那么回事.
电压是ADC采样来的,ADC够快不?
ADC够快了,采到的数据有没干扰?

你牛逼你厉害,你就是绝对的王者,你赢了,赢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牛逼你厉害,你就是绝对的王者,你赢了,赢麻了

别这样。。。本来就是随手水一帖大家各抒己见一起水水更健康,吵起来就不好了,更何况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这样。。。本来就是随手水一帖大家各抒己见一起水水更健康,吵起来就不好了,更何况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 ...

ADC够不够快?有高速ADC;
有没有干扰?模拟控制有没有干扰?
PWM有那么快吗?有快的,加钱。

你那个帖子里面人家不是已经改好了在用吗?
事实都甩在脸上还在跟我杠,各种质疑,真踏马的有意思

是我想吵?是人家在杠我好不好。
楼上也有说单片机可以的,他咋不杠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