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志A83T安卓工控主板 插上hdmi啥都不显示

楼主(2024-06-26):
全志A83T安卓工控主板,插上hdmi啥都不显示,不知是不是屏蔽了HDMI输出,还是说坏了? 想改成数字机顶盒,家人们有什么方案!TTL串口调试?OTG升级。还是说

网友:
这是一个挑战,加油

网友:
默认应该是LVDS输出。所以HDMI默认没有输出。。要先在里面打开HDMI输出。。里面如果有安卓系统的话,可以用命令装一个远程桌面的程序。把桌面显示在电脑里。然后用键盘鼠标操作安卓系统,打开HDMI输出啊。有些安卓平板带HDMI输出的就是这样。默认HDMI是没有输出的。。要在设置里打开。。

网友:
这个要技术好才能修

网友:
配置比较低吧

网友:
似乎默认屏幕输出。之前的安卓平板带HDMI输出,默认HDMI设置是关闭的。要在设置里打开。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