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没转镍的锂电池正极怎么焊接?

楼主(2024-06-26):
哎,买了一些锂电池,3.8V 2100mAh,2.6的价格。看着价格挺便宜,又正好用得到这个规格的电池,所以就买了几十个。

到要用的时候问题来了,这电池的正极不上锡啊,应该是没转镍,坛友们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者用过什么助焊剂确定能焊上的也行。

网友A:
带酸的助焊剂可以的。但也有代价的,会腐蚀。另外高温也会有影响。自己注点意。

网友B:
有焊接铝材料的焊锡丝卖,你试试。

网友:
自己买点铝镍复合带,再整个点焊机自己转镍吧,其他方法的耐用性都不可靠

网友:
那是铝的极耳。用镍带或者镀镍,都点焊不上去。
而且很薄,电流大了还容易直接融掉。
大厂我看很多都是激光焊的。
铝镍复合带,不知道行不行,我没试过。

网友:
点焊机转镍,没有点焊机用那种不锈钢助焊剂,但是焊接好要清洗干净,有腐蚀性

网友:
问坛友还不如问X宝,上面的宝贝一大堆,都是你喜欢的

网友:
电池安装位置和电池极耳大小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用小螺丝机械固定

网友:
有带弹簧的电池盒,用用好了

网友:
如果长期用,就买点焊机吧。DIY一个也行。。。如果是想焊接,买一瓶鹿仙子的多功能免清洗助焊剂就行。白色瓶绿色贴,型号是LXZ918014

网友:
洁厕灵一点挺好用

网友:
搞个简单的点焊机焊接,可靠性好一些。

网友:
拆个微波炉变压器搞这没问题!

网友:
能用压接吗?

网友:
用刀刮出大量刮痕也可以直接焊,很牢固的放心

网友:
功率大点的烙铁,一下就上锡了

网友:
最近使用了一种网上号称焊接不锈钢的助焊剂,塑料瓶装的透明液体,很容易就将圆柱锂电池上锡,远比以前我买的焊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酸的助焊剂可以的。但也有代价的,会腐蚀。另外高温也会有影响。自己注点意。 ...

有没有推荐的助焊剂?试过松香没效果,试过goot也没用。有的话链接私信我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焊接铝材料的焊锡丝卖,你试试。

大哥有用过这种焊锡丝吗?我在淘宝上搜过确实有些写的是可以焊铝,但是评价里面大部分都说焊不了。如果有用过确实可以焊铝的焊锡丝的话能否私信个链接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