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钻自锁夹头三爪板牙长短不齐

楼主(2024-06-26):
各位大神,近期鼓捣锂电钻,发现一个电钻夹头出现三爪板牙长短不齐的情况,原理也知道,但是这个塑料怎么打开呢?

综合各位大神的指点,先是用锤子敲来,没敲回去,感觉直接大力敲回去要么板牙齿坏掉要么里面的螺母螺纹坏掉,就用锯条拉开了,然后撬开,对齐板牙,装回,用碎塑料+401胶水堵孔,壁纸刀塑形,不完美修复吧,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坏了,丢掉吧,如果能接受不同心,就在砂轮上把长的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丢掉吧,如果能接受不同心,就在砂轮上把长的磨掉

不磨也能用啊。

网友B:
缩到另外两爪和外口齐平后,突出的爪子一锤子就可以砸下去,不要怕被砸坏,钻头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照样被爪子磨的起皮,爪子一点伤也没有!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撬掉一次,你就明白了

网友C:
把夹头松到最大,里面最深处有一颗螺丝,直接用十字改刀拧松就下来了,记不住螺丝好像是反丝

网友:
这个我也想拆开看看,但一直也没找到办法。还有那种用钥匙的铁夹头,也不知道怎么拆。如果您找到方法了,麻烦公布一下,学习

网友:
这也不影响使用,不行换新

网友:
换掉吧,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夹头松到最大,里面最深处有一颗螺丝,直接用十字改刀拧松就下来了,记不住螺丝好像是反丝 ...

你这个办法好,严重同意!

网友:
这可是拆机板块,先拆为敬

网友:
看着不难受吗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话,就先凑合用,等不能用了再换掉

网友:
不影响使用,不行换新

网友:
就拧到你这样的程度,把突出的部分砸进去,这活我干过,后来还凑合着用了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
十几块钱,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缩到另外两爪和外口齐平后,突出的爪子一锤子就可以砸下去,不要怕被砸坏,钻头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照样被爪 ...

钻头的硬度仅次于金刚石?? 有这么软的金刚石???

网友:
不影响使用别管他

网友:
能用就对付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