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两串锂电9V电池

楼主(2024-06-26):
前几天买的9v升压充电电池,单节锂电升压,有坛友提到不如两串的好用,确实是这样,之前也飞线制作过一块,但是时间太久了电池怀孕了,而且是用的旧电池拆颗,整的太丑,想了想还是重新制作一款,正好用上外壳

原贴:拆个9v充电电池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电路非原创,也是本坛以为坛友整的,原贴找不到了
使用时串联,充电时转成并联,4054充电,充电电流记得应该是200ma左右

比划下尺寸正合适

都焊好,上电,充电正常,放电正常,但是手里没有合适的电池,这里随便找了俩测试,后边得找合适的电池再装壳

这个电池尺寸还可以,量了下外壳,适合的最大尺寸差不多702335,也就是7*23*35

@qrut

楼主:
立创工程有点乱,暂时不开源了,直接上传gerber文件吧

https://www.123pan.com/s/uvA5Vv-IWlW3.html提取码:cuZt

网友A:
充电用快充诱骗升压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用快充诱骗升压也很方便

还是5v充电方便,快充一方面供电要求高,管理IC也得单买,一般还都没有平衡功能,时间久了电池容易挂

网友B:
对与直流钳表还是老老实实用9V电池吧!测电流时会有干扰,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与直流钳表还是老老实实用9V电池吧!测电流时会有干扰,测不准

两串,不存在升压,电流干净,只要表的供电电压允许就不会有干扰测不准的问题

网友C:
这个电池不一致,后面没法平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不一致,后面没法平衡吧

两个电池独立充电,就是个平衡充

网友:
有点意思,没想过这么弄,感觉好厉害

网友D:
电压低时,MOS管切换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还一大一小两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低时,MOS管切换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切换电压靠外部5v,不受电池电压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一大一小两个电池。

手里没有合适的电池,顺手找了俩测试,不是正式使用,无所谓大小了,等采购了合适的电池装上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有合适的电池,顺手找了俩测试,不是正式使用,无所谓大小了,等采购了合适的电池装上再说 ...

内部空间应该足够放两个薄电芯,续航又久。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个电路 Q2很关键  要不要加点儿保护性的元件呀,感觉这样会有隐患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不错,避免了升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串,不存在升压,电流干净,只要表的供电电压允许就不会有干扰测不准的问题 ...

软包聚合物电芯不耐搞,没几下就鼓包,要么就是长时间漏电了,所以我才选择18650

网友:
其实用两节18650电池串联,大概8V,是可以满足很多用9V电池的万用表;如果有的万用表的A/D转换器耗电的话,就不能满足长时间工作的需要;有个更好的方法,就是3节18650电池串联,后面接一个7809三端稳压,保证输出是恒定9V,万用表工作稳定,工作时间会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