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MINISO耳机盒制作一个可移动T12白光烙铁,重在全场景可移动,超级好用

楼主(2024-06-26):
                                                                  用MINISO耳机盒制作一个可移动T12白光烙铁,超级好用。

    一开始的想法是这样的,自己已经有一个T12白光烙铁,但是只能接市电,出去有时候用一下,老是找插线板,这样很不方便,比如修个什么东西,刚好没有市电怎么办,想来想去,刚好看到MINISO的耳机盒,还是透明的,非常小巧,刚好可以把电源部分和控制部分分离,这样就可以随时带着出去焊接。
      直流电源好解决,第一种就是充电宝C口诱骗器出来12V或者20V,最后确定了20V诱骗器,如果充电宝不支持,一般出来的是12V,12V焊接效率不高,不过够用。第二种是DC口,5.5*2.1接口的电源,刚好自己制作有路由器后备电源,这样正好可以使用,功率差不多20W左右,焊接够用了,虽然速度慢点,但是满足自己的要求了。
      直流电源来源:C口诱骗器(笔记本PD充电器、支持QC或者PD协议的充电宝等等,很容易找到),DC(路由器后备电源,电动工具电池包(大艺21V电池包、威克士、东成锂电钻电池等等都可以))。
      最后确定方案:支持TYPE-C和DC两种输入,基本就可以满足所有场景的需求。但是有一个问题,到底诱骗出来的电压或者DC口输入电压是多少呢,电压过高或者过低肯定影响T12的效率,或者会损坏T12控制板,尤其是5V时,基本不可用,那怎么办?加电压表,加一个开关,这样看到电压合适了再去按开关,可以保证T12控制板的效率和安全,最后就是摆放位置,看看如何安装。
     最终方案:支持TYPE-C和DC两种输入,支持电压显示,有物理断电开关,T12白光刀头。
     测试结果: 测试下来基本12V效率还可以,20V左右更好。
          1、支持PD的笔记本电源效率很高,电压是20V
          2、手机充电宝很多出来电压都是12V(测试过OPPO充电宝和乐视10000MAH充电宝等)
          3、路由器或者光猫的电源也可以用,监控电源也可以用。因为都是12V,效率还行。
          4、大艺款21V(5串电池组),这个电压和电流很足,效率很高,基本和直接接市电一样。
          5、洗车机16.8V(4串电池组),效率还不错
          6、东成12.6V(3串电池组),效率能用,不是很好,毕竟电压不高。只是够用。
          7、路由器后备电源12V20W的,这个比较慢,因为功率不是很大,只是够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做在开关电源里面啊,不要做分体的,分体的因为线多,容易缠到一块,而且你这个电压有限制的,还不如并在一起电源专用

网友B:
电压显示不是温度的

网友:
这个也能自己做?牛逼!

网友:
又漂亮又方便

网友C:
我用电动扳手20v锂电池做了一个5521的母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做在开关电源里面啊,不要做分体的,分体的因为线多,容易缠到一块,而且你这个电压有限制的,还不 ...

好赞同,而且电源最好用山寨的,内部空间大够折腾。原装正品反而没啥空间塞元件。
之前用苹果电源做了一个确实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赞同,而且电源最好用山寨的,内部空间大够折腾。原装正品反而没啥空间塞元件。
之前用苹果电源 ...

山寨电源确实好用,壳大馅小,只要功率够大就行,用起来特爽

网友:
白菜白光能上24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做在开关电源里面啊,不要做分体的,分体的因为线多,容易缠到一块,而且你这个电压有限制的,还不 ...

我已经有一套的了,这个是需要移动的,主要是为了随时随地使用,所以专门做的分体式,因为内置电池意义不大,需要用的时候拿上电池就行,平时主要也是家里用。需求不同,所以考虑的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显示不是温度的

不是显示温度,温度的那种是T12自带的,这个T12模块不带温度指示,最便宜的模块,这个是电压表,检测诱骗器诱骗出的电压和DC口输入进来的电压,保障使用安全。

楼主:
还不是很美观,不过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电动扳手20v锂电池做了一个5521的母座。

我是做了个取电座,取电座转车充口和DC公头,随时随地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赞同,而且电源最好用山寨的,内部空间大够折腾。原装正品反而没啥空间塞元件。
之前用苹果电源 ...

我也是拿苹果电源做了一个,买的其他的壳子,效率很高,就是只能在家里用,外面没有220v电的时候不能用,感觉不是很完美,才做的这个可移动式的。

网友:
工具多了是好事

网友E:
现在控制板可以做的这么小了。 回温速度和电源功率应该有关系,和控制板不知道关系大不大。现在用的温度控制在手柄里面的那种,稍微大一些的焊点就干不动了,最高功率可以到120w,按道理功率也不算小了,达到设定温度之后功率迅速减小 怼到焊点功率也起不来

网友:
方便便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控制板可以做的这么小了。 回温速度和电源功率应该有关系,和控制板不知道关系大不大。现在用的温度控 ...

那不应该啊,我用笔记本PD电源,20V3A,速度很快,只要不是很大的那种铜线上的焊接,基本秒焊接好,化锡几秒钟,你这个应该是T12刀头不行,或者里面的电源线太细吧,可以检查一下,可是功率能上去,应该是T12头子不是很好。

楼主:
非常方便,如果去其他地方焊接,不用担心电源问题,到处是支持PD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