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转页扇电机YYHS-25

楼主(2024-06-26):
老丈人家的鸿运扇坏了,测量电机,黄线断路,拆开发现镀铜铝线已高温烧断,重新打磨铝线焊接,上电正常,又能蹭老丈人家一顿饭了

网友A:
额定功率居然只有3.0w,厂家这种低级错误也能犯。

网友B:
铜包铝又有薄漆,一打磨就剩铝线,这锡咋焊铝

网友C:
竟然不更换高级电机,后续使用再坏那老丈人就要动用家法了.

网友D:
铝线怎么焊的牢固

网友E:
先这样焊上,坏了再修,再蹭老丈人一顿。

网友:
不是应该买个新的过去吗??

网友:
电机不错能卖点钱

网友:
确实标识错误,不可原谅

网友:
现在这种铝线电机太多了,写着纯铜,都是为了卖高价格;所以还是买大品牌的风扇。

网友:
线都能高温烧断不知道焊锡能否顶得住高温。

网友:
焊根线就能蹭顿饭?!!!

网友:
这绕组的颜色,不会是铝的吧!!!怎么还泛金那!!!

网友:
电机铭牌都打错,故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功率居然只有3.0w,厂家这种低级错误也能犯。

是的,多了个小数点,很低级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包铝又有薄漆,一打磨就剩铝线,这锡咋焊铝

应该没焊住,只是包裹住铝线,简单的导电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不更换高级电机,后续使用再坏那老丈人就要动用家法了.

再坏就再来一顿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线怎么焊的牢固

焊锡只是包裹住铝线,没焊住的,导电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这样焊上,坏了再修,再蹭老丈人一顿。

机智如你

网友:
电机线颜色很亮,是铝镀铜,纯铜线暗色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