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盛对讲机UVK6座充改造为全场景充电(TYPE-C口和DC口)保留原来的220V充电

楼主(2024-06-26):
泉盛UVK6座充改造为全场景充电(TYPE-C口和DC口)保留原来的220V充电功能。

       苦于只能用市电充电,并且是傻充,就改造一下,保留原来市电充电功能,但是电源线暂时拆了,需要的时候接上就可以。

       1、使用ip2326模块充2串锂电池。

       2、使用外置2串锂电池充电器,直接充,使用DC口输入。

        使用下来感觉比市电接入还好点,C口功率足够,DC口效率更高,唯一的小问题是IP2326模块好像对讲机放上去有一定的漏电流,放久了电量下降,不是很完美,又改了个开关,但是这个开关电流太小,随后需要换一个大点电流的开关,暂时没有什么好的开关,大家有没有推荐,小点的并且电流2A以内的呢?

      两个指示灯,一个是市电指示灯,一个是TYPE-C接口指示灯,DC口2串充电器自带指示灯,不需要内部的指示灯了。

网友A:
改的不错,随便拿个电源就能充电了,C口最方便

网友B:
要我改肯定废弃原机充电只保留DC口。DC口飞线到C口,只用新加的小板充电效率高速度快。

网友C:
泉盛K6 本身就支持 type-c 直接充电的吧?
改装座充意义不大

网友D:
充电器5月初的蛮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随便拿个电源就能充电了,C口最方便

是了,C口相对兼容性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5月初的蛮新的

基本刚买回来就拆了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我改肯定废弃原机充电只保留DC口。DC口飞线到C口,只用新加的小板充电效率高速度快。 ...

是这样的,C口可以诱骗高电压效率更高,要是接上线的话,不如C口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泉盛K6 本身就支持 type-c 直接充电的吧?
改装座充意义不大

大家测试过,机器自带的TYPE-C口充不满电,很多人测试过了

网友E:
装了个5V的升压板?升到9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了个5V的升压板?升到9V左右?

是IP2326,内置升压电路,可以充2-3串锂电池

网友:
C口确实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泉盛K6 本身就支持 type-c 直接充电的吧?
改装座充意义不大

这个充电器220v充电都到不了8.3v,c口更加低只能应急(这句话甚至都是官方说的)

k5一台,k6绿色一台,一台黑色k6弄丢了,所以我有3个充电器,我也拿了一个改造成c口充电,用的也是这个2326板子,总觉得不得劲,还是打算自己重新画板子打样然后搬板更加舒服。这个板子可以自己调节充满电压,也可以设置充电电流,我就给它控制在500ma了,BG0HC,73

网友:
话说C口到底能充进去多少电?官方不建议是啥个情况?电路有缺陷吗?我的K5玩的少…快一年了也就充了3次电…

网友F:
我的uv5r买的加长版电池,然后觉得那个垃圾座充是真垃圾,拆开电池一看,空着一大块空间,逐锯断缩短接近2厘米长度,然后也是改了个这模块进去,现在是摒弃了座充,直接用口充电了,唯一缺点是不知道是否充满,插上就是红灯,是否充满不知道,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uv5r买的加长版电池,然后觉得那个垃圾座充是真垃圾,拆开电池一看,空着一大块空间,逐锯断缩短接近2 ...

恩恩,够用就可以,这玩意也就是新鲜新鲜,越简单越耐用

网友(2024-11-26):
对讲机也应该跟上时代装上C口,快充都支持到20V6A了,什么电器不能充

网友(2025-04-14):
设计了C口却根本不能充满电,不知道设计来干啥。问过客服,说是临时应急充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