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声艺调音台音质有交流声维修处理(Soundcraft E12)

楼主(2024-06-26):
一台原装声艺E12,音质有交流声,更换电源电容2200uf /25v 2个  ,电容470uf/25V 2个后正常。这台机子估计这个是通病

网友:
看来就得换

网友:
看这个台子还挺新的。

网友:
声艺调音台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很新啊,估计是电容质量不行,寿命太短了

网友:
密密麻麻的排列的还挺整 齐

网友:
面板密密麻麻,比飞机仪表还复杂,从而更具高端感

网友:
这货竟然是开关电源

网友:
换下的电容还剩多少容量

网友:
调音器有交流声,基本上都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厉害了~这样就修好了

网友:
换个数字的吧

网友:
看来通病好治

网友:
换了后级的电解电容就无交流声的算是运气,以前有更换过前置电解电容器才解决问题的经历

网友:
好多电位器啊

网友:
还以为是变压器电源,看图居然是开关电源

网友A:
电位器是主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主打

推子更是易损件。

网友:
电容还有多少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