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除湿机风机不转 请问怎么维修

楼主(2024-06-26):
除湿机风机不转,压缩机正常,除湿机是志高的21年买的1080型号,大佬们请问怎么维修啊

网友:
风机坏了?拆开看看,买同型号的换上试试

网友A:
拆啊,风机一般都是交流电机,抽头的。。。。先查过热保险和电容就是了。。。

查前用手扒拉一下叶轮,看涩不涩,近期抱轴的也多,特别是粉末含油轴承的,冬季收纳前没有泡油,已经干了也未可知。

网友:
是不是电容坏了

网友:
多见电容启动的风扇,和少数罩极风扇,得拆开上主板和风扇图,如果电容启动的风扇因为发热大所以轴端的油很容易老化导致抱轴

网友:
拆开,看电机轴是否运转王自如

网友:
你得先全网搜教程学习一下

网友:
省事篇:  打电话让人上门维      费事篇:送修      一劳永逸篇: 买新的 旧的然送货安装人员带走或卖废品
DIY篇: 拆机  看风扇主轴是否灵活转动 (否  换轴承或加润滑)    是: 直接通电看电机不转--换电机,   否---查 启动电容 控制板。。。。

网友:
不拆开检查没人知道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啊,风机一般都是交流电机,抽头的。。。。先查过热保险和电容就是了。。。

同意!维修风机(风扇)的前提与步骤楼主所言极是。

网友:
怎么修?拆开修呗!

网友:
要么让人上门维修,要么送修,自己修就得拆开修

网友:
拆开啊,风机单独脱离电路上电,还不转就是电容、马达问题,转就检查电路的供电情况

网友:
拆开检查才能知道,上回我的松下抽湿机风机不转是风机温度保险丝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