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USB3接头焊接,

楼主(2024-06-26):
给媳妇蠢哭了,她手机是双c线。以前不是用双c,不知道她在想啥,把c口插进了电脑USB3前置口,幸好她只知道前置有口。然后C口烧糊了。USB口也烧糊了,万幸冒烟了她知道拔。
先和我说线烧了,我还诧异来着,毕竟充电头没坏,手机接口没坏,怎么线的C口烧坏了,敢情这里等着我。
故事讲完,进入正题

没办法,不敢说媳妇,好在主板没坏。
线买了根线,然后买了个5pinUSB公头,把线也修了,很顺利,本来一路下去,故事到此结束。。。
结果,修主板前置线的时候问题来了。
首先就是那根屏蔽线,白白的,不会特么是不锈钢把。完全不沾锡。
后来我缠了根铜丝焊上去了。。
USB3一共9根线,USB4根,电源,数据正负和gnd。这个反复网上找了,没接错,另外2到6,是4根数据线和一根接地。。
焊完插U盘就是不识别。线是双口的,插另一个正常。
分割线。
大神帮我分析下原因,应该是没有焊错把,按道理USB4根焊上去就应该能识别U盘了啊。组USB数据线每组里面包了一根接地,我剪了。总屏蔽层外面一根接地我焊在USB3的中间位置。

手机先发帖。一会上图。

网友A:
插上不是应该选择充电还是数据吗?

网友B:
主板的USB控制芯片也烧了吧

网友:
没焊错的话主板G

网友:
看来还是USB口的充电线安全。

楼主:
这是我焊得接头,请大佬指教一下。。。

楼主:
别问为啥不直接买线。。。。
为了学会电烙铁,,,我从黄花升级成了diy得jbc245.。快200块钱。。。
总的做几条线回回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不是应该选择充电还是数据吗?

我用U盘试得 插上去没有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USB控制芯片也烧了吧

应该没有烧,因为usb3是19针一分二的。一个接口烧坏了,焊接之后还是不识别,另外一个正常。。
另外我还换了一台电脑试了,也是这个情况//
虽然接口是分了2个,但是我想,应该是一个芯片控制把,没理由一个 好用一个不好用。

楼主:
换了个主板试了,也是不行,
哪个usb3的前置线是一分2.。。2排针脚,一排一个接口。。
焊好的不好用,另一个好用。

楼主:
是这种一分2的线,,一个好用,一个不好用,,所以主板应该没问题,,我也换了台电脑试了,也是没坏的哪个好用,新焊的不好用,

楼主:
另外之前有个单接口的线,是里面铜片坏了。我给焊好了,,能用。那个接口我还买错了,买成了夹板的,,2排针,,也是焊的头疼。。。
这次我聪明了,,搜这种焊线的头,还真给搜到了。

网友C:
对比那个好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比那个好的看看

之前那个是单排的封胶了,我融了半天也化不了,一气之下直接剪了。。。
这个金属屏蔽层一点都不沾锡,是不锈钢材质的吗囧。

网友D:
主板芯片烧了,我一个hp的电脑,机箱风扇4针不小心用螺丝刀给把正负极短路了,然后再接风扇都不能用了,开机报风扇故障代码,手动按F1才能继续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那个是单排的封胶了,我融了半天也化不了,一气之下直接剪了。。。
这个金属屏蔽层一点都不沾锡,是 ...

你是用的松香吧,用金鸡牌焊锡膏助焊剂

网友:
烙铁温度稍微高一点3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芯片烧了,我一个hp的电脑,机箱风扇4针不小心用螺丝刀给把正负极短路了,然后再接风扇都不能用了,开 ...

主板的usb接口19针的,一排一个usb3口,我自己焊的不能用,没坏的另一个可以用,换了主板也是这个情况,我觉得和主板没啥关系了把。

网友D:
万用表测一下顺序吧,通断档,只插USB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测一下顺序吧,通断档,只插USB2

最新进展,我反复用万用表测量了,9根线都是通的,,然后我又找了一台电脑,插上去不识别,换了个u盘,终于识别了,我怀疑接口做工还是有问题,老接口,2个盘都插上去就识别,新接口2个U盘识别了一个。
2台主机主板一模一样的,一台识别,一台不识别。我很诧异,怀疑有一台有一排接口有问题,就用万用表测对地阻值,一个主板2个正5v都是450左右,2个数据+和数据-500-600.。。另一块板2个正5V是500左右,数据接口也是500-600.。。看起来板载接口也没啥问题,。。。
说接口质量差把,,接口的9根数据线都是导通的啊,4个usb2的触点我用一个usb公头测的,另外5个,因为就在母口的口沿,我直接每一条都测试了,都是根19pin公插那头对的线,都是导通的。
nnd,我只是想焊焊东西,接接线,咋给我搞这种诡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