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开放式蓝牙耳机拆机

楼主(2024-06-26):
30块在多多买便宜货,正常配戴掉在两边外壳开花,估计没有超声波封装。
1 好处长时间戴,耳朵不疼也不累。音质只能听个响,,声音有些轻,打电话根本听不了。
封闭式了听长了就觉耳涨感觉
2 小米有同款要600几买不起。有其同类可以推荐?

网友A:
都是公模,并夕夕买了一对,16,就听个书听个导航挺好,打电话是麻烦,话筒太靠后

网友:
jl的芯片,集成度比较高,似乎都是公模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公模,并夕夕买了一对,16,就听个书听个导航挺好,打电话是麻烦,话筒太靠后 ...

看来我是被骗了,人家打的是乐事牌子,然后我就买了。估计其他那个产品质量差不多,公模同方案。然后打个不同的牌子去忽悠消费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公模,并夕夕买了一对,16,就听个书听个导航挺好,打电话是麻烦,话筒太靠后 ...

打电话声音很轻,估计和话筒灵敏度有关系吧。还有集成度的功放。

网友:
逛街捡到一只左耳的,用来开车接电话,绝对方便。配对成功后手机显示OWS Earphone。

网友:
蓝牙耳机无风打电话还好,要是有风,打开降噪也听不清楚

网友:
这耳机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是被骗了,人家打的是乐事牌子,然后我就买了。估计其他那个产品质量差不多,公模同方案。然后打个 ...

也不算被骗,这玩意100+的也有,主打一个信息差

网友:
现在便宜多了,开车接听电话方便。

网友B:
这款叫单耳助听器版

网友:
集成度比较高

网友:
这个价格的东西能用就行了

网友:
集成度高。我买过几十元真无线耳机,右侧是主耳机可单独用,左侧副耳机。好的真无线是双主,价格比普通贵。

网友:
待机时间长,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款叫单耳助听器版

这个是双耳吧?我正想入,不知音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双耳吧?我正想入,不知音质如何

听个响,打电话轻得很。估计同一个花儿都是差不多吧。

网友:
十几二十的还差不多,600多的话有几个人会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