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军创12管双模60/72v电动车控制器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24-06-26):
是不是有点不信,居然和前几天预告的牌子和颜色不一样,预告黑色拆的居然是白色,其实就不要纠结了,我是拿到哪个拆哪个,

军创是双模,榆杨是三模
军创mos管是fb4410z,榆杨mos管是hy2008,都是12管,都是100v100安的大概率,
军创只有仪表线,但有eabs,榆杨没有eabs但有仪表线和一线通

军创电源电路和榆杨都是分立元件,但榆杨规整点!
滤波电容榆杨80v,军创100v

其它大差不差的

今天发了两个控制器帖子,那个是研究贴,这个算拆机贴吧

楼主:
黑色控制器不想发了,至少今天不发了,不然要把友友些搞昏

网友A:
双模和三模区别是什么?

网友B:
双模和三模是什么意思?两种和三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模和三模是什么意思?两种和三种模式?

放心有大神会给你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模和三模区别是什么?

等会有大神会解释的

网友:
cpu不露个脸  stm的?

网友:
蹲一个控制器科 普

网友:
所以标题也是2个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我没昏,我知道专家家里的插排和充电器都是一筐一筐的,老多了

网友:
有没大神放一个电动车控制器电路图出来,网上似乎鲜有

网友A:
双模就是60和72两个电压吧?好像没见过能三个电压通用的。

网友C:
看来打赏上限不仅限于帮帮团

网友D:
军创是有一线通的吧,我的军创放久了老是启动发抖后来直接换了。

网友:
竟然超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模就是60和72两个电压吧?好像没见过能三个电压通用的。

双模就是方波,无霍尔也可以驱动,但噪音大,会抖动,除非用在三轮车上,或者电机霍尔是好的。
三模就是双模升级版,无霍尔也静音,三模要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军创是有一线通的吧,我的军创放久了老是启动发抖后来直接换了。

双模针对好电机只是起步有噪音但不会发抖,如果发抖电机霍尔可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打赏上限不仅限于帮帮团

耶!!我这普通会员还有这待遇

网友:
双模和三模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模针对好电机只是起步有噪音但不会发抖,如果发抖电机霍尔可能坏了

关键字,放久了(两天左右不骑)才会启动才会发抖,热车点问题没有,找不到问题没办法换了个蓝德723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