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安国SC908SN/AU6989SN+东芝TC58TEG6DDKTA00量产

楼主(2024-06-26):
最近软路由拆下来一个MSATA硬盘,闪存颗粒是东芝的TC58TEG6DDKTA00,8G/MLC/TSOP48封装。废物利用就淘了些安国AU6989的主控板,菜鸟入门,没想到AU6989系列是分那么多个型号的。淘到的是古董级的AU6989SN,经过一番折腾,顺利量产。分享一下量产后参数和工具。
ChipGenius识别到的主控是SC908SN/AU6989SN,主控丝印是AU6989SN没有问题,闪存识别是6DDL,实际是6DDK.

默认设置,量产用时20分钟成功。

读写测试速度分别是21.88MB/s和13.02MB/s

实际拷贝写入情况

表现中规中距,就仅仅是能用的等级。
量产工具使用的是v14.04.03.00,其他新的版本都试过,可以识别,不能量产。工具附后有需要自取:(论坛限制了附件只能8M,用的夸克网盘链接)
链接:https://pan.quark.cn/s/49781fd3ab57
提取码:F5eq

网友:
这个速度,在安国里算不错的。我做的安国,写速度都不超过2位数

网友:
速度还是可以的,颗粒也不错,稳定挺好

网友:
在安国主控里,你这闪存无论容量还是速度都属于中上了。接近满容,还是速度优先。有机会碰到这种颗粒试试!

网友:
你开的是容量优先,速度还可以

网友(2024-12-28):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打开后找不到U盘

网友:
我的确实无法识别到优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难道是vid的问题吗呃

网友:
安国的量产工具,早期的会有VIDPID的问题,后来大概在15年左右工具名称改动后就没这个问题了。楼主这盘在安国里绝对算中上了,设置里面容量优先,量产结果速度优先,这个还真是第一次看到,目前自己量产安国读写见到的最高是27/13MB,当时以为测错了,又测了一遍才确认。我一般用UVW测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