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 修一下手机电源键无弹力不开机

楼主(2024-06-26):
由电源键无弹力导致很难开机,一直在吃灰,也懒得理它,现在想废物利用,用它来搞个卡拉OK点歌系统,所以就得面对这个问题了!拆开后发现按键己经严重磨损了,使它一能压到锅子片,造成了难开机故障,现在只要在磨损那里滴一小滴哥俩好,等它干硬后,再修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小红包薅一个新的开机键多少。

网友A:
边框受热变形

网友:
会有用吗?按键塑胶的这种材质哥两好是粘不住的,装会后按几下又会掉的。

网友:
补鞋胶会不会更好一些哈哈.

网友:
这种材质用哥俩好,以后会再掉吗

网友:
细致活,现在手机都是胶粘的,弄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这玩意儿以前修过,不好弄

网友:
找个废板子上的不锈钢薄片 替换下就是了

网友:
猾伪手机不耐用

网友:
用胶固定不是很牢固

网友:
不好修啊,以前我都修坏一个,还好手机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框受热变形

高手,中框那里涨开了一点点,加上按键的确是磨损,造成了这种困扰!

网友:
这个需要换开机键总成,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