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刑的方法:进户改直流

楼主(2024-06-26):
家用供电是220V50Hz交流,用电器都是按这个电压标准设计和运作的。

但现在家用电器直接可以用直流的也越来越多了,电脑电视不用说,交流进来第一步就是整流成直流,所以直接接上等电压的直流是能正常工作的
灯具现在都是LED的了,也是直流供电能工作的,还有热水器电饭煲之类靠电阻发热的也能正常工作,变频空调也是能直接可以直流供电了
只有用交流电机的洗衣机、风扇这类电器还需要交流供电才能转动,如果改成直流电机也是能工作的
那不妨大胆想一想,如果进户就用直流,家里大部分电器还是能正常使用的
但有一样东西就不行了,那就是靠交流互感器取样的电能表,交流变成了直流,互感失效就不能正常计量
哇,真的很刑那

网友:
互感器有直流型的
直流计费更简单

网友:
220V的直流直接入户?现在所有的可以直接直流供电的都是小电流的供电的。。最高也就48V。。你想想一下如果全屋都是48V直流。那电线的耗电怎么算?就算有直流的计电器。那是不是100度电有50度是电线耗掉的?你也愿意?

网友:
直流通过电表如果是霍尔计费也行吧。

网友:
高压输电损耗少,所以都是6千伏或10千伏,甚至更高电压来传输电力的,可能就是为了省电吧;家庭不能用太高的电压,380V或220V就足够了;如果换成直流的低压电,估计损耗会更大,还是工频电长久一些。

网友:
在电表前动手脚,就是偷电

网友:
直流断路器和漏电保护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网友:
小日本就很聪明了 三相220进户小功率用110伏 大功率用220伏  再大功率用三相220伏

网友:
电刚发明的时候也有直流交流之争,事实证明交流有其优越性,远距离输配电一个变压器就行,简单可靠

网友:
歪门邪道不可取

网友:
经常有人问,为啥国内用220V,而发达国家很多用110或者120V。其实更多的是历史的原因,而不是什么损耗啊电压啊

网友:
那样的话输电成本太高,电费得成倍增加!

网友:
现在超远程超高压送电就用直流。

网友:
以前的电话线进户都是24V的直流电

网友:
电不光有方向,还有大小。改直流,电压多少?

网友:
居民用电电表计量电流是电阻取样的,零线电流才是互感器取样的

网友A:
直流远程输电消耗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远程输电消耗太大

直流远程输电消耗比交流小

网友:
无语了,这么多回贴说线损的,人家楼主说的用直流直接带家里的用电设备,有说要降压吗?  同样220V 的直流会比交流的线损高??? 当人家老外是傻子不懂算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