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OS的 苹果手机 iPhone怎么导入导出通讯录。和安卓,和其他IPHONE

楼主(2024-06-26):
有五种方法。。好像更多。大概就是这几个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e4511cf34816c52b845eaf8c.html

工具/原料
iPhone
iCloud
iTunes
安卓手机
邮箱帐户

楼主:
使用安卓(Android)转移工具

在安卓(Android)手机上下载并打开应用Move to iOS。您的Android手机必须在整个传输过程中保持开机并连接到WiFi。此过程需要您在出厂状态下设置您的iPhone。 如果您的iPhone已经设定完成,可以前往[设置]> [通用]> [还原]> [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恢复为出厂状态,但这会清除设备上的所有现有资料。

iPhone上进行初始设置,直到到达“应用与数据”。 在初始设置过程中,请确保将iPhone连接到与安卓(Android)手机相同的WiFi网络。

在“应用与数据”页面上点按“从安卓设备移动数据”。屏幕上将出现一个10位数的代码。

在安卓手机上的“转移到iOS”应用屏幕中输入10位数代码。 稍后,您的安卓手机上会显示“传输数据”屏幕,其中包含可传输的数据列表。从列表中选择“联系人”。 您也可以传输其他数据。

点击“下一步”。两个设备上将显示进度条,等待传输完成就可以了。此过程可能需要几分钟或更长的时间,具体取决于数据传输的大小和WiFi连接的速度。

完成iPhone初始设置,在iPhone上打开通讯录应用。 您转移的通讯录将在这显示。

网友:
我一般都用QQ通讯录。

网友:
qq通讯录是比较简单的,也比较便捷

网友:
百度云貌似都有备份

网友:
QQ同步助手不香么?简单好用

网友:
真的有ios的山寨苹果手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