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WiFi信号覆盖不好,想买个覆盖范围好的

楼主(2024-06-26):
家里的路由器经常断线,想新买一个,家里的网速就千兆,不需要太贵,最好是有WIFI7或者WIFI6都行,主打一个性价比,二手也没所谓,谢谢

网友A:
我买了个AX2PRO信号不理想退了,现在买了个小米AX3000T没有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AX2PRO信号不理想退了,现在买了个小米AX3000T没有到货。

真以为便宜有好货?全新路由没有300元以上,就别提大覆盖。推荐型号有NX54或XDR5480等。其次路由器摆放位置也很重要。

网友:
单个再怎么样,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网友:
两个WIFI6路由有线mesh组网最优选择

网友:
PDD上买小米CR8808吧,性价比很不错

网友:
买个好点的,再多搞几个路由器中继是不是可以全覆盖

网友:
便宜的就选营运商的定制机,可以组网
或者买品牌的机器,一样组网.

网友:
题目说的是覆盖范围不好,这跟你家的面积和结构以及路由器的摆放位置有关;
里面又写是断线,这就可能是路由器自身不稳定;
不知道你具体是那种情况

网友:
我家里是使用两个电信ax1800路由器采用mesh组网,一个肯定是不够的。一百平米以上就不要妄想一个路由器搞定啦。功率太大也不好。

网友:
路由器mesh组网可行·

网友:
无线mesh组网,方便

网友:
家里WiFi信号覆盖不好,增加一个路由器做ap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信号好也好不到哪里,多个组网最理想

网友:
单个AP再好,也干不过多个组网。 wifi通信不仅仅是AP的事情,手机等终端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