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米沃奇充电器 维修 M12-18c 12伏 18伏 充电器 线路板

楼主(2024-06-26):
这是家友的图片1
这是家友的图片2
这是家友的图片3
故障充电器图片1
故障充电器图片2
故障充电器图片3
故障充电器图片4
故障充电器外壳

现在情况是有个M18电池,3.0Ah的,饿死了,没买充电器之前,绕过电池保护板,一节一节充电,每节电压到4.15伏左右,故障充电器到了后,电池插上这个故障米沃奇充电器,可能是识别满了,装上电池,充电器指示灯红了一下,就常绿了。
请教大家一下,
1、这个电阻是什么电阻,起什么作用,多大阻值,多大功率的。
2、大概率是哪里的原因,导致这个电阻引脚断了;这个为什么不是电阻线圈烧毁了,而是引脚断了。
3、大家有没有这款板子的电路图,分享一下。
新手小白,麻烦大家了
提前谢谢大家

网友A:
IC型号?r7估计是启动电阻?

网友B:
这个电阻接在300伏供电端,应该是启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型号?r7估计是启动电阻?

等下班回来拍一下看看,
R7看外观没断,另一面的那个电阻引脚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接在300伏供电端,应该是启动用的。

这个电阻为什么不是电阻线圈烧了,而是引脚断了,引脚粗,不是更要大电流才能烧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