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水星MW155R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4-06-26):
这个外壳的有两种型号,一种是双天线,一种是单天线,我之前应该拆过双天线的,这次拆个单天线

背面

接口

侧面 另外一个天线安装孔模具上还有堵块的痕迹

撬开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9533主控

ram  Winbond 64Mbit SDRAM  也就是8MB

rom  1MB的固件

输入电容,16v耐压,dcdc降压,可以用12v电源,后期都改成了5v供电,直接线性稳压到3.3v,12v插入就冒烟

我第一个无线路由器

同款外壳双天线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欢迎打赏

end

网友A:
外壳变色,内部还是新的一样。

网友B:
这个只有被淘汰的命运了

网友:
我很早以前也有一个,150M的速度

网友:
老货质量还不错

网友C:
练手的话,可以硬改。

网友:
属于性能淘汰选手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太快了,WIFI6还没用,WIFI7的产品已经铺货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变色,内部还是新的一样。

应该是放在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发黄比较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被淘汰的命运了

把无线关掉,可以当百兆交换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手的话,可以硬改。

这个是真落伍了,改是没问题,我正好有ddr和flash

网友:
配置太低现在没啥用了

网友:
没啥用了,我有个742无限重启都懒得折腾,留着拆件用。

网友D:
这算是中古时代的路由器了,我最早用的无线是50M的,更早一点,记得2000年吧。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啊。

网友:
外壳都黄成这样了,也算用回本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算是中古时代的路由器了,我最早用的无线是50M的,更早一点,记得2000年吧。 ...

2000年有wifi功能的设备我都没见着

网友:
现在都WIFI7了,这个淘汰了。。。

网友:
老货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