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米Air2se蓝牙耳机更换电池

楼主(2024-06-26):
       同事的小米Air2se蓝牙耳机放久了耳机电池报废,他自己买了电池,让我帮忙更换一下。这种小忙必须帮,顺带练练手。

耳机充电仓正面,磨砂白塑料壳

仓底部各种信息和标识

打开仓盖的样子

拿出左右耳机,从耳机柄接缝处掰开,比较好开,不过要小心拉断触摸排线

电池在主板下面,比较麻烦,先要焊开充电柱和入耳检测排线

撬开主板,小心分离开电池(有硅胶粘着电池、耳机线和入耳检测排线)

小心焊下旧电池

焊接上新电池

回装主板、焊接好充电柱和入耳排线,盖回后盖

耳机放入充电仓,指示灯点亮换电完成

测一下旧电池内阻和电压,3.7Ω0V和7.2Ω0V,确实完犊子了

网友:
这东西,要是能自由换电池,绝对大卖。

网友:
我拆了一个小米的单个那种蓝牙耳机,也是放久了电池废了,拆开后,看零件太小,想着不搞了,结果装不回去了

网友:
精细活一般人干不好

网友:
电池电压是0V,这是真正被饿死的。

网友:
小米这蓝牙耳机电池容量应该50mah往上,电池在入耳部分的那种像纽扣电池只有30mah

网友:
同款有三套,但是乱套了,不知道怎么配对了,只能一个一个的听

网友:
细活,得细心点干,粗枝大叶干不了。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我只能换山寨的垃圾耳机电池

网友:
小米耳机大多是听个响  频响曲线很无语

网友:
能换耳机电池的都是高手!给你点赞,乐于助人。

网友:
这个真不好换,同时要求换的电池质量要好

网友:
好像pdd上看到卖15,不过这个换电池这么麻烦还是算了

网友:
真是牛人一个。

网友:
这表头可以的,数码管那款测耳机拆出来的电池读不出数字,超量程了

网友:
想问一下,这种小电池在哪能买到靠谱的

网友:
这个毫欧表不错啊

网友:
这是精细活,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耳机的电池还好换,苹果的耳机真的难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