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8V输入的逆变器的变压器制作图解

楼主(2024-06-26):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楼主:
已经利用该变压器制作出整机,欢迎大家指点
48V输入的逆变器制作

网友A:
这个手工真漂亮

网友B:
配服啊,这手工牛B

网友C:
做出来是不是正玄波

网友D:
铜带直接沿45度斜线折成90度出线,出线可以再对折成15,7.5,3.75,然后剪开直接焊到引脚上,可行否

网友E:
这么讲究的,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工真漂亮

谢谢夸奖,绕了两个,手指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服啊,这手工牛B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出来是不是正玄波

对,纯正弦波波形。后续,发个逆变器的效果测试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讲究的,长知识了

也是一点点学习的

楼主:
贴子里,示意图下方,文字段对应的一张图,漏了,看这个图理解

网友F:
拆过一个高压逆变器,推挽方式的,变压器也是这种铜皮绕的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带直接沿45度斜线折成90度出线,出线可以再对折成15,7.5,3.75,然后剪开直接焊到引脚上,可行否 ...

我没有试过,我觉得,难度有点大,对折到最后,太厚了,不好焊接,并且窗口不一定容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过一个高压逆变器,推挽方式的,变压器也是这种铜皮绕的初级

用铜皮方便生产,保证了参数

网友G:
铜皮还是比圆线好绕,也可以绕得更紧密,节约空间。

网友:
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的,有专门的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过程很复杂,一般业余制作是简单的套用常见的参数。EE55工作频率选30-50KHZ,48V按对应频率匝数12-8T

网友:
看的手疼,哈哈哈哈哈哈,这绕下来手不疼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铜皮还是比圆线好绕,也可以绕得更紧密,节约空间。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