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多多上的雷克沙tf卡是否正品?如何知道是否正品?

楼主(2024-06-26):
多多上也挺多tf卡,有的看着价格还行,想下单

但是该如何才能知道买到的tf卡是否正品呢

网友A:
看价格,不离谱就没问题,雷克沙这月128G的45左右。京东上周更便宜,43送U3读卡器。蓝卡质保10年,TF卡经常读写总是会坏的,推荐东京售后方便。
当然你也不会买,都忙着水贴了

网友:
什么时候有45的价格?买来玩玩

网友:
我去年在多多百亿补贴上买的tf卡,放在萤石摄像头上用了一年,没有问题

网友B:
看看店铺本身,人家代理雷克沙,店里肯定挂雷克沙其他东西
实在想省那一点点钱,不如直接找江波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价格,不离谱就没问题,雷克沙这月128G的45左右。京东上周更便宜,43送U3读卡器。蓝卡质保10年,TF卡经常 ...

雷克沙 128g 不是要60多么,45是哪里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店铺本身,人家代理雷克沙,店里肯定挂雷克沙其他东西
实在想省那一点点钱,不如直接找江波龙的 ...

江波龙是雷克沙母公司,哪里找江波龙,奶东?

网友C:
我在多多买的两个都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多多买的两个都是真的

如何确定tf卡真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确定tf卡真假的?

这个假货少。 官网可以验证

网友:
212再用劵,应该不用200,我买的几年了3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波龙是雷克沙母公司,哪里找江波龙,奶东?

小容量 鱼上有,大容量还是大商家买

网友:
都是一分一分货

网友:
就算是正品的,质量好像也一般,10年前的两个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