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光猫H3-2s 提示其他用户已登录 请稍后再试

楼主(2024-06-26):
超级密码已经知道  当时登录的时候显示,用户已登录,请稍后再试  这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大师知道?
光猫电脑都重启过了

网友A:
原来登录页面没有选择退出,而是关闭页面。可以重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登录页面没有选择退出,而是关闭页面。可以重启解决

重起了  没有用

网友:
不会是被黑了吧?

网友B:
浏览器清空缓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浏览器清空缓存试试

都试了没有用

网友:
试试地址再补充一下,例如后面加上“main.html”等,变成http://192.168.1.1/main.html

网友C:
重置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置有用吗

我把光猫重置了  有用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