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原生40-60V电源的改可调方法,来自卖家评论区

楼主(2024-06-26):
30元/个,不包邮,买了两个,运费6元,合计花费66元

拆开看了,重量没有明纬350重,感觉质量也没有明纬350好,但是标的功率能到600瓦?真有这个实力吗?

2楼是卖家介绍页面(介绍页面有改电压方法),不知道你们还能看到不,我点进去显示下架了,但是能看到介绍

3楼是买家在“问大家”栏目里面的评论,和“买家评论”区里面的评论(此楼有不同玩家的改法)

楼主:
这是卖家介绍页面,都是图片

网友:
不错居然还带控制板,200瓦功率应该没问题,600瓦?不太确定。看一下几只管子的功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看着这些电子元件就感觉舒服。电子爱好者路过

网友:
电源不能只看主滤波电容,我65W氮化镓充电器还有120uF呢。

网友:
不错的电源,值得折腾。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主电容两个,对于600w电源来说,输入最低电压是176v,200uf电容是不太足够的,也许有什么黑科技也不一定

网友:
看pcb工艺还不错,板子估计还是1.5或2盎司的板子,可以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网友:
这是谐振开关电源,500-600W差不离,但不能大范围调压,低压输出时是间歇工作的,输出就是个低频三角波,如果作固定电压输出用,这个电源还是很不错的。主变压器上的应该是温控开关,谐振电源变压器是很容易发热的,如果不在谐振点上,变压器会发烫,所以一般加个温控,超温会切断副电源输出,使整个电路停摆。

网友:
板子用料还算规整,峰值功率也彪不到600W

网友:
变压器上测温是防止着火的。

网友:
做的还不 错 ,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板的质量还不错。

网友:
600瓦的话  稍显单薄。

网友:
电压40-60V,电流10A估计是40V时,大概率400W

网友:
不是这么算功率的,,电压最大时电流不一定能最大,
电流最大时电压也不一定最高,,

所以说有400W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