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串磷酸铁锂到底应该是多少伏?

楼主(2024-06-27):
从本地做电池的师傅那里给电瓶车买了个48v电池,说是16串铁锂,大单体做的
手头没有16串的充电器,就先拿原来15串的充电器充一下,电压54v多一点
冲完了忽然想起,我还有个明纬可调电源,就把那个又拿出来调到57v,3a 继续冲,结果发现就充了几分钟电流就0了?拔下来测电池还是54v多一点,整蒙了
问卖家,他说54v多一点没毛病,单节3.3v。再往上是虚电??不对吧,我手头的18650铁锂满电都是3.7v的,而且可以长期保持这个电压,不存在掉电压的问题啊
所以这到底是人性的沦丧,还是里面用了非常旧的电池.....

网友:
16串铁锂充电器,充满的话,58.XV。拔掉充电,电压回落到54V左右,正常。铁锂不太可能3.7V

网友:
按充满3.65V每节算,不过拔掉确实是掉电压的,你估计弄错了

网友:
铁锂3.65都开始发热了,怎么充到3.7v的,外皮没烫卷吗

网友:
我有个电动工具,电池包里的铁锂单节可以存电3.7v左右,其他牌子的铁锂只能3.3到3.4左右。可能品牌不一样,质量也有差异。

铁锂标准充满电压是3.6v,楼主测过单节电池内阻吗?大内阻自放电也大吧。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电压低一点,三元锂电池电压高一点的,都是18650,一个3.2V-3.7V,一个3.7到4.2V,别乱用充电器,会搞爆的。

网友:
铁锂最大3.65V
3.65*16=58.4

网友:
铁锂电池充满大概是3.6v,电池组保护板应该不错,不然你可调电源设置那么高的电压危险

网友:
网上了解下磷酸铁锂的特性就知道3.4V以上没什么容量,说虚点也不为过

网友:
铁锂就这个特性,非常含蓄,满不满电,你是看不出来的。用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满电是58.4V,单颗3.65.因为电芯电压不均衡,某串电压到了之后保护板会断开,所以很快电流就0了。除非一致性非常好,不然你充不到这个电压,

网友:
还没用过能长期保持3.7V电压的磷酸铁锂

网友:
铁锂绝大部分都是充满很快电压就掉下来的。

充电截止电压,我的车比亚迪的铁锂,截止电压竟然到3.85V,我觉得有点高了。。。

网友:
3.7V那是过充表现,电池并不是说到了安全上限就不能充电了(不允许),而是可以升高电压但有致命风险. 可以说测试有3.7V的磷酸铁锂电池也不算逆天,加上万用表稍偏上限还可能电池没有过充呢.

网友:
磷酸铁锂也有多个规格,单个的电池电在3.2-3.65V之间。

楼主:
好的,明白了,多谢大家

网友:
磷酸铁锂的电量集中在3.4V以下,充到3.4V以上时进去的电量就很少了,实际上3.5V以上就没什么意义了,所以我认为用最高电压56V-57V的就可以

网友:
16串磷酸铁锂充电器电压是58.4V,没充电电压回落到54V左右正常,磷酸铁锂不充电电压不可能3.7V的!3.7V是别的锂电池

网友:
你的铁锂电池能保持3.7伏,发出来让大家开开眼界,这么神奇的电池难道是外星人的科技?

网友:
铁锂一致性非常差,特别是满电和空电时表现出来的更明显,所以冲电到3.5伏伏还能保持一致就算配对非常好了,也就是总电压到56伏左右,58.4是遥不可及的理想状态!除非用16串平衡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