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29F01T2ANCMG4开卡一直失败,求工具

楼主(2024-06-27):
试了好多工具,但是一直开卡失败,找到的都是G2和G3,没见过G4,求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g2 g3  g4 都一样,工具是认ID,不是认名称,
89A46432AA01,认这个!

网友A:
开卡失败具体是报错什么

网友:
工具一堆 自己找找 L06B的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8XT

网友B:
至少贴个报错的图呀

网友C:
四个通道CE不平衡,需要手动指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卡失败具体是报错什么

具体报错是这个 Download MPISP Fail (11) / (06.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贴个报错的图呀

具体报错是这个 Download MPISP Fail (11) / (06.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通道CE不平衡,需要手动指定一下

应该怎么做呢?大佬

网友D:
这些够不够
慧荣SM2258XT: https://474b.com/d/32792260-61650940-bfdc1e?p=6728 (访问密码: 6728)
慧荣SM2258H: https://474b.com/d/32792260-61656208-46e42e?p=6728 (访问密码: 6728)
慧荣SM2258G: https://474b.com/d/32792260-61662238-c273f5?p=6728 (访问密码: 672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够不够
慧荣SM2258XT: https://474b.com/d/32792260-61650940-bfdc1e?p=6728 (访问密码: 6728)
慧荣SM2 ...

试了好多,都不行,难道要一个一个试?

网友E:
你可能需要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能需要的是这个

提示不行,大佬

网友:
跑一下rtd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也有个L06B的,单颗256G,搞了好多天,也换了很多方案-903、2258、2246U盘版型,都搞不定,最后换了2246XT固态版才搞定!

网友:
以我的经验是有跳线没跳对,或者没焊好.

网友:
应该怎么做呢?大佬

网友:
看来还是找G4先掂

网友:
看看搞定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