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充电口波纹对比,您会选择哪个?

楼主(2024-06-27):
各位老师,如果您选择充电口,您会选择哪个?

网友A:
纹波对手机 的影响在哪一块呢/触摸不灵还是会伤电池?

网友B:
手机对纹波有一定的抗揍能力,只要不是长期被流氓虐待,也还是能用的

网友C:
电脑USB很稳,但是电流不够。

网友D:
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纹波对手机 的影响在哪一块呢/触摸不灵还是会伤电池?

应该是都有影响,只要显示充满了立即断开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对纹波有一定的抗揍能力,只要不是长期被流氓虐待,也还是能用的

赞成这个观点,过充肯定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USB很稳,但是电流不够。

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多少钱买的?

您网上搜这个型号就出来了,厂家支持7天试用的。在此给他们点个赞(不是打广告啊)

网友E:
不用在意纹波对电池的影响,充电头进去的电,手机还会经过电压变换和滤波后才会给电池充池的。

网友:
我选原装充电器。

网友:
差的在充电时会影响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在意纹波对电池的影响,充电头进去的电,手机还会经过电压变换和滤波后才会给电池充池的。 ...

这个就不好说的,好多人说电池充鼓包了的,这个电源不干净瞬间电压过大,或许对这个有促进作用。我曾经用5V直冲4.2V的电池 肉眼可见的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