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帮朋友焊接了一根手镯

楼主(2024-06-27):
帮朋友焊接了一根手镯

用焊锡焊接的,效果还不错,就是颜色破坏了,那也没办法啊。

网友:
焊锡强度不够哟,也搞不了几天,这边建议你换个新的给她,顺便喝一杯庆祝一下。

网友:
锡焊强度差了点吧。

网友:
手镯是金的吗?

网友:
是银包金的

网友:
钎焊了解一下

网友:
不是上火焰枪吗

网友:
喷火枪你值得拥有,还得用银和银焊上强度才够

网友:
这个手镯有特点。

网友:
可以锡焊是真银的

网友:
一看就是白金的!

网友:
是不是用含银量高的焊锡更好

楼主:
错,锡包铁的

网友:
这也能焊?啥材质的

网友:
这也能断了?

网友:
曾经用锡焊过我媳妇的头饰,应该是锌合金喷漆的那种。。不知道是焊主动还是焊锡凝固了粘住的。导热快,得大功率烙铁。

网友:
用1mm的钻头打洞,再找根差不多大的钢线打进去加固,然后再焊锡,焊完再打磨抛光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