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康巴丝第二代电波钟拆解更换内置电池CR2032,购买于2013年,应该是比较早了

楼主(2024-06-27):
          康巴丝第二代电波钟拆解更换内置电池CR2032,购买于2013年,应该是比较早了,很耐用,十几年了,依旧在坚守岗位。
          这次AA电池没电了,也不走了,更换新电池后,估计是商品房的原因,阻挡了电波钟校准信号,导致很久也没有校准到时间,就网上搜索了一下,刚好看到有个坛友说里面有内置电池,型号:CR2032H,和CR2032基本一样,容量大点而已,区别不大,家里有CR2032。这个内置电池是保存自己的时间,如果AA电池没电了,更换上电池,先保证时间是准确的,随后电波钟晚上会自动校准。
          一想,现在都11年了,应该CR2032也没电了,那就按照坛友教程更换一个。其实不更换也不影响正常使用,只要放阳台校准好了就不用管了,但是拆机乐园的人怎么能不折腾,那就万事俱备了,找到CR2032电池,根据教程拆解。
          第一步:外壳,以前拆过,简单
          第二步:指针,这个秒针和分针最难拆,费劲的很,秒针太小,不敢使太大力,就这弯了一点点,铝的,自己扭了一下,矫正了。分针不好拔,使劲,终于出来了,时针很轻松,一下就出来了,拧开固定螺丝。
          第三步:机芯拆出来,发现螺丝松了也出不来,很奇怪,后来使劲扣了下才发现后面有泡棉胶,扣一下就下来了。
          第四步:机芯拆出来后,AA电池后面两个螺丝拆下,这个螺丝很小,需要用特别小的十字螺丝拆除,找了个拆iphone的螺丝,不能滑丝,这个螺丝很脆弱。拆下来了发现背面的电池,测量确定电压为0.4V,已经没电很多年了。遂更换。
         第五步:按照原来的拆解步骤恢复好即可!
           按钮说明(官方发的):
            REC是强制接收键,只有在接收不到信号的情况下才需要用。MSET是手动调试按钮,我们不建议客户按,因为会调坏内部装置导致电波功能受损

         特别注意:插入CR2032负极在电路板上有个小的铁片,是和CR2032接触用的,我最开始拆的时候拧开AA电池螺丝,扣开后掉出来了,我还纳闷是哪儿的呢,大家注意一下,不要丢了,先拆机芯了,最后再拆AA下面的螺丝。
        难点:1、指针(先让电波钟自己转到三针全是12点位置再拆,否则不好定位指针位置)  2、双面泡棉胶  3、CR2032的小铁片(后面图片箭头指示的,如果掉出来,直接放上去就可以了)
        因为当时时间紧,没拍电池盖那块,借用坛友的两个照片,谢谢坛友。
        我拍的照片里没有那个小铁片,忘记拍了,大家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丢了,如果掉出来,直接放电路板上圆形位置的两个孔里就可以。

网友:
看来家里的挂钟也要换了
基本一个月快1-2分钟

网友A:
这种电波钟的机芯比普通的机芯大,上面好多接线点不知是干什么的。

网友B:
想办法把接受天线换大的  房间就可以有信号了

网友C:
看着做工真好,杂牌不可能做这么认真

网友D:
家里一山寨石英钟,走了超过30年了,日本机芯,1节五号电池,用一年多,每次换电池时调时间,误差一两分钟,感觉这机芯确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一山寨石英钟,走了超过30年了,日本机芯,1节五号电池,用一年多,每次换电池时调时间,误差一两分钟 ...

这种的我家也有一个快30年了依然坚守岗位中。

网友:
我家的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换着我早掉了

网友E:
这种内置电池安装位置很友好,我拆的那种机芯需要把齿轮走时机构拆开才能看到内置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波钟的机芯比普通的机芯大,上面好多接线点不知是干什么的。

看一些网友发的好像是可以调试什么的用的,估计还能有很多功能,比如加入液晶显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把接受天线换大的  房间就可以有信号了

这个其实一般晚上会自动校准,校准一次就够了,内置电池会自动记忆时间,原来主要是时间太长了,内置电池没电了,才会导致更换新电池后一直无法校准。机芯逻辑是这样的:先接收校准信号,如果收不到,那就先按照内置电池记忆的时间调整好,随后每天晚上凌晨自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做工真好,杂牌不可能做这么认真

康巴丝,做的机芯很不错的,家里还有一个石英钟,机芯就是康巴丝的,壳子换了一个其他品牌的,那个机芯快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一山寨石英钟,走了超过30年了,日本机芯,1节五号电池,用一年多,每次换电池时调时间,误差一两分钟 ...

这个康巴丝电波钟两节5号电池,基本每次换新的,都可以用1年多,上次更换的是南孚电池,后来家里智能锁用的超霸GP电池,感觉这个电池比南孚还好点,这次就试试这个超霸电池,看看可以用多久。十几年了,基本就是一年2节AA电池,剩下的时间基本不用管,自己校准时间。

楼主:
这个还真没必要扔,真的很耐用,新买的不一定比这个好,很多人反映康巴丝第三代机芯还不如第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内置电池安装位置很友好,我拆的那种机芯需要把齿轮走时机构拆开才能看到内置电池。 ...

是了,这个设计的还算可以,感觉要是不拆壳子就能换CR2032内置电池就更好了,拆这个指针比较困难,不是很好操作

楼主:
还好,十年左右,钟表这玩意,很多都几十年的,依旧很好,现在智能手机,小爱同学什么的,全是时间显示,但是个人觉得停电了或者其他情况下,钟表还是很稳定的,它只作一件事,更好胜任,永远值得托付。

网友:
这种电池唤起了麻烦 还不耐用

网友:
现电磁干扰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