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气炸锅触摸按键故障

楼主(2024-06-27):
空气炸锅,触摸按键失灵,全部失灵,还是新的,没用几回。电路很简单,怀疑是IC故障,但是没有印字,无法替换,而且都说IC不容易故障,但这个电路很简单,按键直连到IC,所以怀疑IC故障。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替换原件。

网友:
触摸感应的话大概率是芯片挂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单片机吧?

网友:
空气炸锅搞这么复杂,也是醉了,机械定时+机械调温耐用又实惠!

网友:
左下角的飞线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中情况

网友:
遇过几次都是换板,IC坏。因为也没啥外围零件。

网友:
X包搜触摸芯片,然后一个一个对比

网友:
主控挂了,基本不用考虑维修

网友:
显示正常单片机可能没挂,触摸有单独芯片吧。查供电先

网友:
有的是LED问题

网友:
左下角飞线是出厂的时候就有的?有点过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