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宝骏E100空调风道切换失效应急处理

楼主(2024-06-27):
18年下手的宝骏E100今年上线车检了,之前也就正常保养,换个齿轮油、轮胎、刹车片、雨刮之类的,一直想像网络教程学习给空调管开个口,把冷气引导脚踏这里。谁知道婆娘顺路开去保养回来说空调只能除霜(手册上说除霜,就是吹玻璃),切换不到吹脸模式了。售后这里说要换空调箱800大元,实在是舍不得这笔款。买了维修手册发现拆空调箱要拆的东西太多,思来想去,干脆自己弄个导风板试试,要不吹得两侧窗玻璃结露遮挡视线,下玻璃窗也清除不了。弄了些废卡折弯用透明胶粘在出风口上,

左边粘有卡的玻璃上不结露了,右边的还有明显的露。导风效果还行,再不用开着窗了。

侧面玻璃也清晰了。

网友A:
哈哈,20年买的同款,家里亲戚多个亲戚一起买的,一共买了4辆。续航255KM的,头年能开200多公里。今年第四年了,我开只能开160左右,我开车比较暴力。我买的是宁德时代的三元。上次保养时说压差不大,一致性挺好。那就是电池衰减较多,空调一般不开。
开了快5W公里了,这车真的省钱,好停车。
前减震漏油,索赔过。刹车片也是一言难尽,我买了套工具,自己已经换过两次刹车片了。
亲戚的一台刹车开关不灵,挂不上档,30块买了开关换上解决。
我1500淘了一台6.6KW的充电机,自己装的,充电速度显著提升。

还有轮胎也很便宜,双星的经常99一条包安装,包动平衡。

空调那个我记得是控制挡风机构的塑料轴扭断,我的倒是没有这个情况。闲鱼能买到各种配件,要不了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20年买的同款,家里亲戚多个亲戚一起买的,一共买了4辆。续航255KM的,头年能开200多公里。今年第四 ...

双星99包动平衡包安装这么便宜,这是在哪买的?闲鱼倒是有便宜空调箱,看着工程浩大,等休假再慢慢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星99包动平衡包安装这么便宜,这是在哪买的?闲鱼倒是有便宜空调箱,看着工程浩大,等休假再慢慢弄。 ...

京东,经常这价。我都买过十多条了。途虎原来也经常99,现在贵了些。

楼主:
借用闲鱼一张图,卖家标记去掉了以免广告之嫌。据说是这玩意出问题了,说是通病。

网友:
都是厉害角色,学习了

网友:
神一般魔幻操作!

网友:
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好用就行呀!!!

网友:
估计是塑料轴断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星99包动平衡包安装这么便宜,这是在哪买的?闲鱼倒是有便宜空调箱,看着工程浩大,等休假再慢慢弄。 ...

99一条?比自行车轮胎还便宜

网友:
慢慢拆下来自己修吧,找到问题了修好都不是个事儿。

网友:
这车看来确实用的材料跟车规级差的比较远啊

网友:
自己没事慢慢折腾吧

网友:
还可能做得更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