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来一个久量的台灯,能直接改成18650电池吗

楼主(2024-06-27):
翻箱倒柜找东西时候翻出来一个全新的久量LED台灯,是铅酸电池,已经完全不行了,一点电都充不进去了。

能直接把铅酸电池换成成18650电池吗?电路板需要更改吗?

网友:
根据电压选择几串几并,配和保护板,完全可以啊

网友:
应该是4V的铅酸吧。如果改锂电,充电的电路也改掉更安全。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可以上18650,记得加保护板

网友:
改,不改对不住了呀,拆都拆了,用2个锂电,要充电再加个保护板,串个二极管接上原线就行了

网友:
我们的原则 不改就对不住观众了

楼主:
我从另外个台灯上拆了个18650装上也能用。
于是就我买了个18650,但没买保护板,没有保护板会怎样???

网友:
18650,然后加块充放电保护板,电压不对的话再来块对应的升压板

网友:
1元,某宝买个充放电板,加上电池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
改过,不过久量的这种灯电池废废之后灯珠寿命一般也不久了.......改的时候接个充放一体板,T宝用红包基本不花钱,最好TYPE-C口的,接好之后用着还是挺方便的,也比铅酸耐用的多

网友:
类似用4V铅酸电池的台灯、手电、电蚊拍、小电扇等,都可以直接18650+TP4056改造

网友(2024-09-04):
把电池和充电都改了完全可以啊,换过电蚊拍的,没换过台灯。

网友(2024-11-02):
引用 楼主:
我从另外个台灯上拆了个18650装上也能用。
于是就我买了个18650,但没买保护板,没有保护板会怎样???{:0 ...

没有保护板,18650怎么充电?18650接锂电充电保护板,再接一个升压模块或者降压模块,调到合适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久量铅酸电池的台灯、露营灯,因为很少用到,就懒得去改电池,当然改锂电池必须要加装充放电保护板。

网友:
直接改就行

网友:
18650电池的充电电压不能超过4.2V,放电电压不能低于2.75V,超过4.2V和低于2.75V,电池都可能会损坏。
原来的电路板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改锂电,到网上买个锂电充电板,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