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2C通信被电机干扰该怎么办

楼主(2024-06-27):
我有块FOC电机控制板,一直用的很正常。

最近要给它添加I2C总线通信功能(板子大小有限,尽量不用RS485 OR CAN,通信距离也不长,几十cm)

发现I2C通信在电机三相线不接的时候,一切正常,一接上电机,进行位置闭环控制(电流<10mA),I2C通信就有一定概率会ackfail 或者 接收错误 或者 程序直接卡死

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 or 规避 彼此的干扰吗?把PGND和DGND分开?还是多加电容、磁珠?

网友:
先频谱分析,再用滤波器隔离

网友:
先物理隔离,用金属盒子包起来。线路再上磁环。

网友A:
最简单的,i2c信号线上拉电阻改小点,加个100pf的下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i2c信号线上拉电阻改小点,加个100pf的下拉电容。

为什么要加下拉电容?这难道不会增加总线电容,导致波形边沿上升更慢吗?

网友:
用屏蔽线试一下

网友:
不用电机,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加下拉电容?这难道不会增加总线电容,导致波形边沿上升更慢吗? ...

把干扰进来的小毛刺走地泄掉, 让正常信号高电平更高 低电平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干扰进来的小毛刺走地泄掉, 让正常信号高电平更高 低电平更低

这是github上一个开源的摄像头项目cdcam,其中用了120pf电容滤波,不过是连接的3.3V

网友:
功率电路和信号电路的地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