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鸿运扇同步电机

楼主(2024-06-27):
家里的鸿运扇同步电机咔咔响,有时转有时不转,买了一个换上修复,旧的拆开看看,油脂干了,齿轮和导柱磨损严重,

网友:
这牌子我家还有一个,年纪貌似和我差不多大

网友A:
这个电机简直是浪费资源,转的太慢,吹风不自然,我的美的这个电机被我破坏掉,前面的那个转的快风吹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
家里有个,用的太久,声音太大,还抖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简直是浪费资源,转的太慢,吹风不自然,我的美的这个电机被我破坏掉,前面的那个转的快风吹起来舒 ...

这是摇头电机

网友:
小时个曾想用这个电机来拉窗帘,后来发出正反转是随机的。

网友:
老铁,换个齿加个油装上后,还能挺住,换个新的大概率还当不得这个哦

网友:
老式电扇质量确实扎实,但随着时间推塑料件容易老化,所以还是要有些取舍的,该换就换

网友:
啊~~九菱,你比五菱多四菱

网友:
老化了,该换掉。

网友:
现在这种都是易损件,质量一般

网友:
不如3块钱包邮买个新的?

网友:
转速这么低磨损挺严重

网友:
换新的,不值当折腾

网友:
这玩意用久了就响

网友:
这种电机,转向是隨机的,要么左转,要么右转,,,,,

网友:
算大牌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简直是浪费资源,转的太慢,吹风不自然,我的美的这个电机被我破坏掉,前面的那个转的快风吹起来舒 ...

有时转页扇会共振异响,等方向合适关掉导风轮,垫泡棉降低噪音。

网友:
声音太大,还抖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