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36g cf卡怎么短接进入ROM模式?

楼主(2024-06-27):
我手里有一张2236g的cf卡,本来想diy一张cf卡给老相机用,结果现在工具不识别。具体情况是磁盘管理里显示无媒体的移动设备,开卡工具认不到盘。(在焊颗粒前工具是认得到31m的空板)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因为没有发热。r55我也短接过了,还是不认。想问一下大佬们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

网友A:
短接ROM孔?那个SW10是不是ROM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ROM孔?那个SW10是不是ROM点?

这个版型没有ROM控,sw10没试过,板子背面还有个sw11

网友B(2024-08-03):
你这个后来开好没

楼主(2025-03-27):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后来开好没

还没,闲置到现在,最近淘了一台hd300,用得到cf卡,我又打算重新折腾这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