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顶尖PS1X电子秤

楼主(2024-06-27):
官网产品说明:PS1X计价秤系列是一款低价、省电、多功能型产品,其防虫、省电、多热键、多单位操作等优秀功能及出色的产品质量成就出一款高性价比的产品。
1、简易省电型秤重计价秤
2、震动侦测电路设计,超省电
3、5/30KG两种最大量程可选
4、多种计价单位可选市斤、公斤、g
5、挂单功能,具有多热键机型可选
6、玻璃秤盘、塑料秤盘、不锈钢秤盘可选
7、可选通讯机型,通过串口可与PC或收款机连接使用(该款机型不支持)

开始拆解

底盘部分安装有称重传感器及AD转换电路,底盘用料和模具都非常不错。

上盖部分安装有LCD显示及功能按键,上盖用料和模具也非常不错。

LCD显示和按键处理电路板安装在LCD显示屏后边

拆下的LCD显示和按键处理电路板

LCD显示和按键处理电路板通过LCD接口连接用于给顾客显示的LCD屏(副屏)。

备注:J-AD2接口通过上盖和底盘之间连接器到称重传感器模块。

处理器芯片和LCD驱动器芯片均采用牛屎封装(显示芯片为COB76脚封装)。

可以参考:永嘉的VK2C24型LCD驱动器芯片(采用COB83封装)

丝印GK1器件型号为SGM6031的DC-DC转换器芯片。

按键接口

LCD显示和按键处理电路板背面,直接连接主LCD显示屏。

丝印S010B器件型号为ST2301A场效应管。

丝印347L器件型号为NP3407。

丝印1AM器件型号为MMBT3904三极管,丝印2A器件型号为MMBT3906三极管。

主LCD显示屏型号为BNP8855WA。

用于给顾客显示的LCD屏

用于给顾客显示LCD屏电路板正面,没有芯片,只是起到连接作用。

用于给顾客显示LCD屏电路板背面

用于给顾客显示LCD屏型号为8855WA-1。

按键板背面

号称“碳膜导电按键板”触点部分。

号称“超轻触感按键”导电橡胶部分。

按键板正面

称重传感器模块

用于称重的传感器

该电子秤突出功能为超省电设计:仅使用三节一号碱性干电池,可使用二年(8小时/天,30/小时,10/次)。
1、通过称重传感器实现震动侦测功能:秤大部分时间处于超省电的待机状态下(28μA),能被加载时的震动触发进入工作状态(出厂背光设定3级(0-7级可设定):5.8mA)。
2、自动省电设计:秤在零位一段时间未操作时(4-200秒内自由设定,200秒为无待机模式),自动进入待机状态,耗电量仅21μA,内部装有振动机制,一有加载或按键即可被唤醒(加载无反应时,请轻敲秤盘)。

称重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为C3。

称重传感器最大称量为35公斤。

称重传感器电路部分

蜂鸣器在称重传感器电路板上,用于过载警告。

电路板通过VDD、GND、S+、S-端子连接到称重传感器。

AD转换器芯片采用HX710B。

称重传感器模块的处理器芯片仍采用牛屎封装,所外置的存储器型号为24C16A。

丝印T1器件型号为UMT1N。

上盖LCD显示、按键部分和底盘称重传感器部分之间的连接器

底盘称重传感器部分和上盖LCD显示、按键部分之间的连接器

电子秤内部采用FPC排线连接。

电池仓的内部

电池仓的外部

具有外置连接端口

防拆标签用吹风机加热后,用剃须刀片可做到无损揭起。

计量设备都具有的铅封

使用说明书。

网友A:
是用的5号电池吧?外盖和说明书都是AA(5号)。
1号现在很难买到了。

网友:
确实很省电,还有自动休眠和唤醒,牛掰

网友:
虽然是牛屎芯,看着比我的做工好很多

网友:
取个名字叫顶尖,很好很好

网友:
老铁,可给俺等小白科普了,后悔呀,后悔后的,没多读几年书,真是,知识的力量,老祖宗的杆杆称,竟然被西方人给整合到这个小盒盒里去了,这怎么整了,整不了

网友B:
能不能带遥控的鬼称?

网友C:
这个应该没背光吧

网友:
集成度很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没背光吧

官网介绍的优秀功能特点:
长按背光键1.5秒,即可快速切换选择背光模式或关闭背光灯(PS1XB/PS1XC/PS1XD/PS1XE)。在明亮地区,关闭背光灯,可节省电力,大幅延长干电池寿命。

拆解后,主副LCD屏幕均有背光板,并且都可看到驱动引线。

网友:
正规厂家产品,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带遥控的鬼称?

官网介绍的突出功能特点:
防作弊放心秤:没有帮助作弊的软件。

网友:
集成度高,很精密,能设置8个单价,大多数生意人够用了!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5号电池吧?外盖和说明书都是AA(5号)。
1号现在很难买到了。

文内说的是三节一号碱性电池,不是五号。

网友:
这么正经的  称 商户是不会买的,,,销售渠道要打入 有关部门才行

网友:
谢谢分享,外壳挺大,空间多

网友:
这成本主要是24位AD芯片+传感器的价格吧?价格多少?

网友:
这秤,几年后大概率会牺牲在这三节一号碱性电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介绍的突出功能特点:
防作弊放心秤:没有帮助作弊的软件。

因此商家不会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