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大LED 灯 电压不稳 烧灯泡

楼主(2024-06-27):
体积大的吓人,拆标60w大灯泡,做工太差了,
加这边电压不稳定,老烧灯泡。led不是宽电压?

大家推荐一下电压波动不容易坏的灯泡。或者品牌不能买这种杂牌
拆 大LED灯 电压不稳 烧灯泡

网友A:
早先的LED确实是宽电压长寿命,但现在工厂中当快销品生产了,价格也下降快;相对的,一般是供电部分达不到长寿命容易坏,再就是散热不良变成聚热了,所以就容易坏了,尤其是小品牌的,更甚

网友:
烧的很残忍

网友B:
看第四张图,左上角的电话区号,楼主在非洲哪个国家?乌干达还是坦桑尼亚?

网友:
不稳是超了多少?开关电源一般范围内波动不会烧,LED主要考虑散热,烧成这样雷劈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灯做的太简陋了,还是买品牌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第四张图,左上角的电话区号,楼主在非洲哪个国家?乌干达还是坦桑尼亚? ...

哥们好眼力,在乌干达。

网友:
便宜的产品不耐用,还有安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先的LED确实是宽电压长寿命,但现在工厂中当快销品生产了,价格也下降快;相对的,一般是供电部分达不 ...

现在哪些产品是宽电压长寿命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灯板敷铜和铝基板间绝缘不良,击穿导致,正常烧灯珠只会烧个别的

网友:
劣等货,jlc打板倒灯珠

网友:
60w,这是认真的吗?做成3w都有点勉强

网友:
看灯泡是国产的,是出口产品,这质量也能出囗?

网友:
这灯板连线路都烧了,少见

网友:
电路板烧成这样也是少见。

网友:
我用了好多这种大灯泡,坏的一般是个别灯珠烧黑。像这种烧得这么厉害的没见过。

网友:
电压不稳可以考虑在电源驱动输入端并一个471压敏电阻

网友:
虚标,妥妥的山货

网友:
这烧的痕迹怎么像受潮爬电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