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一个充电宝,拆开看看。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4-06-27):
上个月和女儿出去玩,在长凳子下面捡了一个红色的盒子,原来是充电宝。挺沉的,可能里面有货就带回家了。一丢就是几十天。今儿没事,掀开看看。

撬开了才发现是卡扣加双面胶,难怪难开壳。外壳上很多破损的印迹,前任也是弄不开才丢弃的吗?
里面有两片三元锂电池,2023年的吗?应该里面没有沙子吧?10 AH的容量,两片并联20AH。外壳上标称40AH,缩水一半。虚标是国货的行规,无感。
按了按纽,没反应,LED也不亮。数码管也不亮。整个就是坏的。插充电线也没反应。量电池电压3.98伏正常。丢一边先上班去。以下是图片。
如果要维修的话要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
电池好的就不错了,板子坏了别修了,5V 2A没意思,买个带快充的充电宝盒子,把电池塞里面用多爽

网友:
检查IP5306是否有电,大概率是保护电路坏了或这种集成电路本向坏了,修没大啥意义, TB上买一个板换一下就是了。

网友:
电池留下,板子扔了

网友:
不值得修了吧

网友:
拆电池用不错

网友:
看那个c口都弯了,留电池扔板子吧

网友:
功率好低,电芯再利用

网友:
直接换个充电板就行了,修个JJ...

-------------------------

网友:
拆了换保护板

网友:
几块钱买个板子

网友A:
把电池焊下来,测一下电压值,如果正常,应该是充放电电路保护

网友:
接口丰富应该修修

网友:
mc32p703大概率是个单片机,这种最容易坏了,修的话看看输出那边的3401开启条件是否正常,顺着一路找,多半卡在mc32p703那里

网友:
原件全部去掉,只留USB,买个小板子加进去就行了

网友:
要我就只留电池了

网友:
换个快充板,实用性提升

网友:
经常几毛钱的快冲板卖,还修个啥~~,直接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焊下来,测一下电压值,如果正常,应该是充放电电路保护

电池电压带负载2安培时电压3.91伏,但整机不开机没升压,也不能充电,修理无处下手。

网友:
没有快充,多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