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要想充电快,散热问题要解决!

楼主(2024-06-27):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相比以前也更快。但是呢,在同样一根高压快充的充电桩上,有的电动汽车充电功率可以达到120kW以上,有的电动汽车充电功率却连60kW都达不到。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其实就充分体现了动力电池、车企、充电服务商这几年所带来的技术迭代。除了动力电池方面的改进,充电桩更大的电压,车企对动力电池所提供的散热系统也影响着充电速度。动力电池在充电的过程中,发生电化学反应,这时电池就会发热。而动力电池在15~35℃之间,状态更好。因此,在充电过程中的有效散热,就能够大大提高充电效率和充电安全性。

一、风冷散热。这是一种最为常见和普遍的方式,也是非常原始的散热方式。风冷散热的方式在动力电池的一段安装了散热风扇,可以通过车速形成的自然风将电池热量带走,也可以通过风扇运转产生强制气流。
二、液冷散热。这种方式就是由导热硅胶片将电池的热量传递到液冷管,再通过液冷管的循环流动将热量带走。在液冷散热中,液冷管或者说是液冷板是主要的部件。一块或多块液冷板中排布着无数液冷管,冷却液在管道内循环带走热量。
三、直冷散热。一种比液冷更加简洁的方式,有利于降本和轻量化。其原理则是使用空调直接冷却,利用制冷剂蒸发热量的原理,在电池系统中建立空调系统,将空调系统的蒸发器安装在电池系统中,制冷剂在蒸发器中蒸发,由于蒸发吸热的原理就能够快速高效地将电池系统中的热量带走,相比液冷散热而言换热效率可提升三倍以上。

不过由于这种方式的冷却效果剧烈,在大电池上使用的话很容易造成电池温度不均匀,反而对电池不好。因此,直冷散热一般只用在小电池的纯电汽车或者插混车型上,例如比亚迪海豚、比亚迪宝马等的插电混动车型。
随着对动力电池充电效率、散热效率越来越高的追求,电池散热作为动力电池热管理系统中的伴生结构,至关重要。除以上所说,目前还有相变材料散热冷却系统、热管冷却系统等加紧研发,致力于商业化应用于新能源汽车之上,带来更好的散热效果。

畅能达提出了新型动力电池的热管理技术,基于相变超薄均热板提出了“6+1”电芯材料体系的散热,解决相变材料吸收的热量无法有效释放到外界环境的问题,特别是在高放电率、高环境温度等恶劣条件下,可能导致单一相变材料冷却技术失效问题。
畅能达散热方案用于电动汽车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组的高效和有效的热管理对于该储能系统的安全性和延长寿命至关重要。

网友A:
快充需要加强散热是不是意味着快充相比慢充效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充需要加强散热是不是意味着快充相比慢充效率低

快充时,大电流会产生较多热量。 如果这些热量不能及时散发,就会影响电池性能。 而慢充时,电流小,产生的热量也少,对电池性能的影响相对较小。

网友:
还得是燃料电池

网友B:
里面那么多电池真怕哪天坏了一节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那么多电池真怕哪天坏了一节怎么办

如果其中一个电池损坏了,整个电池包的电压就会下降。 这个时候就需要专门的工具去检测,哪个电池包有损坏,就可以把哪个电池包箱体拆开,更换其中损坏的单体电池后之后,再重新装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