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关于QLC和urwtest

楼主(2024-06-27):
理论上QLC的寿命是几十次到一百多次擦除,urwtest跑一圈等于一次全盘擦除,那么urwtest多跑几次的话,Crystal Disk Info里的固态寿命会不会肉眼可见地往下掉?

有坛友做过QLC的这个测试吗?

网友:
掉就掉呗,开卡就完事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
看固件策略,慧荣带bug的固件你就算是写掉盘他都不不会掉寿命

网友A:
掉了是不是重新开卡,寿命又回到1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了是不是重新开卡,寿命又回到100了?

好像有道理,估计海鲜市场的翻新盘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了是不是重新开卡,寿命又回到100了?

好象不行,我把120G的开到15G了,依然有大量老化块,速度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不行,我把120G的开到15G了,依然有大量老化块,速度很慢。

实际寿命差不多结束了,但是SMART信息可能会清零。显示像新盘,所以翻新盘的水很深。

网友:
QLC芯片特别是INK的确实是比较差,时不时来点新增坏块。

网友:
硬盘还是不要买杂牌,便宜无好货

网友:
软件显示的寿命是计算出来的,不是实际寿命,没有啥意义,有些固态寿命到0还是很好用

网友:
硬盘还是要买品牌好的,便宜的容易上当。

网友:
软件显示而已,实际可能没那么糟糕

网友:
基本上是消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