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胶布容易失去粘性怎么解决?

楼主(2024-06-27):
时间长了会自己失去粘性,然后自己解开了。

貌似以前的电胶布粘性要好一些。

用热伸缩管好像也不能代替电胶布吧?

网友:
比没有粘性更可怕的是,那种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到处黏黏糊糊的。买质量好一点的,汽车用的那种醋酸什么什么胶带质量非常好。不过有个缺点,就是用起来不太方便,它就像双面胶一样,反面粘着一层油纸使用的时候需要把这层油纸揭开。

网友:
用热水管试试

网友A:
我这里出去的设备绝对不允许用胶带,焊接的线头可以用热缩管,没焊接的用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出去的设备绝对不允许用胶带,焊接的线头可以用热缩管,没焊接的用端子 ...

我看很多人是用一圈电胶布后再用热缩管,毕竟稳定保险点。

网友:
热缩管或胶带端头用小段热缩管勒死

网友:
就地解决,哈哈

网友:
车用绒布线束胶带、涤纶布线束胶带,涤纶布阻燃性好

网友:
沥青胶布只要初始粘合良好,日后不会自行散开。那些塑料胶带会发粘,自行散开松脱,所以在包扎初始就要防范,譬如将最后2圈系成死扣就不会松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出去的设备绝对不允许用胶带,焊接的线头可以用热缩管,没焊接的用端子 ...

这个是最正确的方法

网友:
用热缩管或者 电工胶水  黑色的  宝上有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很多人是用一圈电胶布后再用热缩管,毕竟稳定保险点。

这样只会让电线的使用寿命更短,只是短时间内看不出来,要知道胶带里的胶水可是会使电线的接触效果变差的,如果要保险就是焊接后套二层热缩管或者用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只会让电线的使用寿命更短,只是短时间内看不出来,要知道胶带里的胶水可是会使电线的接触效果变差的, ...

热缩管感觉才包一圈,有些不安全似的。

网友:
有一种叫做水胶布,自粘性电工胶布,粘性非常强,还防水,我鱼塘的水井泵接线就是用它➕热缩管。

网友:
热缩管蛮好用的

楼主:
热缩管感觉才包一圈,感觉有些不安全似的。

网友(2024-09-10):
工作上绝缘胶带都是用于拆线做临时安措,正常运行时直接上端子或其它紧固件连接。

网友:
买好一点的,以前用过3M的,比五金店买的普通胶带手感要薄,长时间也不会发粘走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出去的设备绝对不允许用胶带,焊接的线头可以用热缩管,没焊接的用端子 ...

绝缘胶布,绝缘指标不能满足吗?

网友:
弱弱问一句,电胶布和热缩管的绝缘指标,是多少?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