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个吊扇

楼主(2024-06-27):
维修一个通电异响,扇叶不转的风扇。

直接拆开,发现磁铁松动的,可以直接拿出。

磁铁是一个整体圆。我以前拆过这种风扇,里面是一粒一粒长方体的磁铁。

涂上一圈薅羊毛来的粘手机屏幕的胶水。

外壳也涂一圈。

组装过程省略,吃饱午饭,外出拿快递回来应该也有半小时了,胶水估计也干的差不多了。直接通电,里面的磁芯不再空转异响了。

网友:
不错不错,不用买新,又省了几十块。

网友A:
很久没见这种吊扇了,原来都装蚊帐里

网友B:
这么小的吊扇用在哪儿?

网友:
这玩意有分吗 原来都是大的那种铁吊扇 呼呼的大风

网友:
感觉就是个玩具

网友C:
这小风扇,纯纯的塑料感,估计电机都是铝线的,如果是交流220V的,一定要离远点,这玩意有危险。

网友:
这居然还是个永磁电机,这玩意怕高温,时间长了磁性如果下降效率会降低。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D:
调平衡好不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见这种吊扇了,原来都装蚊帐里

是的,以前干工地的时候每个床都有,现在家里一个床吊2个风扇,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吊扇用在哪儿?

吊在床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小风扇,纯纯的塑料感,估计电机都是铝线的,如果是交流220V的,一定要离远点,这玩意有危险。 ...

另一个吊扇用了六七年了,现在还在服役,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平衡好不好调

我是直接挂上,没什么高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小风扇,纯纯的塑料感,估计电机都是铝线的,如果是交流220V的,一定要离远点,这玩意有危险。 ...

这种吊扇是挂蚊帐里的,很舒服的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很实用

网友:
用手机屏幕胶是遇热变软的,应该用其它胶固定

网友:
不错不错,又省了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