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显示器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2024-06-27):
我的一台戴尔显示器因为坏了就让他提前退休了!于是果断换上了优派VX2480,为什么要选择24寸显示器呢!我觉得24寸是用来学习,工作,娱乐的最佳尺寸,24寸2k分辨率在0.5米的距离几乎不会有颗粒感。拿戴尔P2421DC跟优派VX2480对比,除了支架底座不同外,外观几乎跟戴尔的一样!vx2480价格比p2421dc便宜一半,两个品牌的显示器在塑料外壳和显示屏上面有着明显的差距,当我把优派的显示器跟戴尔的显示器摆在一起,vx2480瞬间让我没有心情去使用了!vx2480的屏跟P2421DC的屏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甚至跟我坏的那台显示器有着很大的差距!要色彩没色彩,要通透感没通透感,无奈感叹显示器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照片上显示器的色彩表现不是真实的色彩表现,如果你要求比较高,建议还是选高端货,千把块钱没有好屏的!没钱的可以淘个二手戴尔高端屏的,秒杀淘宝页面上现今出的所有千元机

屏幕中下间暗点一个,天猫拒绝更换,天猫以优派官网规定暗点超过5个才可以更换,对这个在意的最好选包完美屏的商家,小心入坑。

网友:
你是来搞笑的吗?价格相差一半的机器,怎么能直接对比?

网友:
多数时候是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同城50收的LG E2251 显示器,感觉色彩发灰,半年后200卖掉了,,,LG啊  不是高大上的存在么。。。

网友:
应该说每个产品,基本都是一分一分货,,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优派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网友:
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

网友:
越好的越贵,越贵的不一定合适。

网友:
DELL U2413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城50收的LG E2251 显示器,感觉色彩发灰,半年后200卖掉了,,,LG啊  不是高大上的存在么。。。 ...

LG的屏可以,优派这款肯定不会给用LG的屏

网友:
24寸确实大小合适,建议买16:10的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二分货,十分钱三分货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300一台收了2台U2412现在还在服役 3年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商家,厂家都是成本加利润。品牌就加多一点益价吧了。总有人想着一分钱买两分货,那是违背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的

网友:
我喜欢买最便宜外牌,绝不买内牌

500多戴尔24寸2K,不会差的不能看

网友:
只相信一分钱一分货,成本摆在哪里有什么理由要便宜卖呢

网友:
没用过高端货,我700买的27寸2K,,色彩表现可以,就是现在是第二次出黑线问题了,一条黑线,,又得找卖家保修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所有商品都是如此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是真理,物美价廉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