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东芝颗粒配SM3268 AB开卡不成功 Before download ISP 0D

楼主(2024-06-27):
主控板跳线:SB8短接,SB10空,R44短接,R43空,这个东芝颗粒每次开卡提示这种错误或者提示check info block fail(Before download ISP 0D),焊接检查过,怀疑是颗粒本身问题,新手一枚,望各位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
建议换工具使用

楼主:
好 的,谢谢,我在找下工具,你知道哪里还有工具下载?

网友:
换工具,这个报错其实就是固件不匹配